用lcd显示时调整参数怎么来实现

楼主(2008-07-27):
   各位大侠请问lcd显示一个固定的形式但是可以通过键盘来调节参数,那请问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啊?

网友A:
一个子回答:权

楼主:
具体说说可以吗?

楼主:
在google搜了但是没有找到例题有谁能给一个例子让我看下不?

网友B:
嘿嘿

与显示相关的代码(比如,放在LCD.C文件里)
  与显示相关的数据(比如一个字符串,要全局的)
与键盘相关的代码(比如,可以放在KEYBOARD.C文件里)

通过你的键盘处理代码实现数据更新,由LCD处理代码实现数据显示。

网友C:
问题不太清楚...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吧!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吧!
   其实我就是想问下,没有带中文字库的LCD在跟单片机一起用的时候,怎么在显示的时候能在画面中通过键盘来修改显示中的内容,我发现LCD的显示都是一个很大的数组都是固定若要修改显示的内容改怎么搞?

网友D:
数据流向

单片机 --》 显示内存 --》 LCD控制器 --》 LCD

网友C:
是按地址来的...

LCD里面的每个点都是按行列地址唯一确定的,变化的显示只需向对应的地址送要显示的内容,其它的不需要变化的地方不管...

楼主:
谢谢了,我还想问下若有很多菜单的那怎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