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汇编的查表问题

楼主(2008-07-28):
   假如我要判断一个数,这个数有00--09这10种可能,每一个数所转到的子程序都不同。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做一个数一个数的判断。我就想到用查表的方法,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有没人写一个程序来看看,让我参考一下。
   在这里说明一下,本人是只菜鸟,只认得程序的,要是不是发程序的,个人要求不要发,因为大道理我都是看不懂的,谢谢。

网友A:
讲道理给你,你说看不懂

其实你是懒的看。如果要别人给你程序,你先得说说用什么单片机,不同的单片机汇编指令也可能不同。

网友B:
这个思路如果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很牛的

楼主: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51

   我说的看不懂的道理..............
   在这我不想计论这个问题,我想不少人也有这个体会。

网友C:
把函数地址做成一张表格,然后根据你的数,直接取表格中

网友D:
51单片机

51的汇编,假设A中包含这十个数。
    mov    DPTR,#BRANCH
    rl    A
    jmp    @A+DPTR
BRANCH:
    acall    SUB0
    .
    .
    .
    acall    SUB9
;Subroutine.
SUB0:
.
.
.
SUB9:

楼主:
谢谢lyjian,我现在马上去试一下

   要是对了,请你喝茶

网友D:
你在哪?

别让我过去喝杯茶自己还得花几K路费!

楼主:
几K我想倒不用

  如果是走的话,大概一年半载都是能到的,走路就不用路费。帮你省了不少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