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欲喂狗而不可得!

楼主(2008-07-29):
兄弟们来帮忙指点一二:因本人程序写的不入流,以至于找不到喂狗的地方。
主程序里有几个同级的while循环,每个都有可能循环30秒以上,以至于觉得在哪里喂狗都不合适。
想在定时中断里喂,但又怕到时主程序跑飞了,定时中断还正常。(有这种可能吗??)
拜请兄弟们支招!

网友A:
中断中喂狗是可以的

可以弄几个全局变量放在主程序需要监视的地方赋值,在定时中断中累减或累加,隔一定时间判断这些变量是否正常以决定是否喂狗

网友B:
主要是没穿好裤头引起的~~

主程序里有几个同级的while循环,每个都有可能循环30秒以上,以至于觉得在哪里喂狗都不合适。

为什么会有‘几个同级的while循环,每个都有可能循环30秒以上’!!!

想办法怎么CLRDOG,还不如想办法怎么改掉这结构……

网友C:
‘几个同级的while循环,每个都有可能循环30秒以上’?

牛!

一般来说,主程序循环一圈超过30ms,匠人就要心惊肉跳了。

网友D:
在while循环里喂啊

网友E:
这种狗吃得快也撑不死,多喂没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这种结构不合理吗?

打个比方:
main()
{
    while(P1_1=1&P1_2=1){P1_4=1};//可能执行循环30秒以上
    while(P1_2=1&P1_3=1){P1_5=1};//可能执行循环30秒以上
    while(P1_1=1&P1_3=1){P1_6=1}; //可能执行循环30秒以上

}

楼主:
00, wangkj,我也想过在每个while循环里喂

但是要是程序死在某一个while里,那不就完蛋了?(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B:
~~,这能合理吗?!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楼: 谢谢各位。这种结构不合理吗?

打个比方:
main()
{
    while(P1_1=1&P1_2=1){P1_4=1};//可能执行循环30秒以上
    while(P1_2=1&P1_3=1){P1_5=1};//可能执行循环30秒以上
    while(P1_1=1&P1_3=1){P1_6=1}; //可能执行循环30秒以上

}

网友D:
极度不合理。

网友F:
赶紧改主程序结构!

非常及其以及十分不合理。
这种结构通常是demo程序才有的,工程里不能这么干。

网友:
拴大门口就是了嘛

就跟匠人姐姐说的,30ms都要吓几跳了,程序任何时候都不要死等,楼主这结构还不如不养狗的好

网友G:
嘿嘿

LZ这个结构,如果喂个猫,大概可以。

while(P1_1=1&P1_2=1)貌似写错了吧?
while( (P1_1==1) && ( P1_2==1) ) 也许该这样?

网友H:
喂蜗牛

这个反应比较慢

网友E:
但是要是程序死在某一个while里,说明硬件没问题

是你带逻辑问题,就是你编程的bug。
狗只保证硬件故障后重新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全盘推到,改结构!

以前那个,也能跑。但我测试时,让24V直流有刷马达的电刷部分靠近MCU,就会死机。测试了几次,结果mcu都挂了!

网友I:
先剁碎了在说....

网友J(2012-01-09):
楼主程序结构存在严重问题,通常主程序除了必要的初始化,是啥也不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