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TSC2003做触摸屏,碰到难题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2008-07-29):
读取x,y数据总是255,正常应该为x=0,y=255; or x=255,y=0.查了好久没有发现问题。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Address Byte
1    0    0    1    0     A1    A0    R/W
|_____________|             |_____|

    fixed bits            input pins   read"1"/write"0"
*/
#define TSC2003_WRITE   0x90    //1001 0000
#define TSC2003_READ    0x91    //1001 0001

/*Command Byte
C3   C2   C1   C0    PD1   PD0     M     X
|_____________|   |______|

Configuration bits     power_down bits   mode bit   reserved
*/
//1011 0000 reserved
#define COMMAND_X       0xc0    //1100 0000
#define COMMAND_Y       0xd0    //1101 0000
#define COMMAND_Z1      0xe0    //1110 0000
#define COMMAND_Z2      0xf0    //1111 0000

#define I2C_DELAY       2

unsigned char data touch_x,touch_y;

sbit SDIO           = P1^6;
sbit SCLK           = P1^7;

void ShortDelay(unsigned char time)

    while(--time);
}

void i2c_start(void)
{
    SDIO = 1;
    SCLK = 1;
    ShortDelay(I2C_DELAY);
    SDIO = 0;
    ShortDelay(I2C_DELAY);
    SCLK = 0;
    ShortDelay(I2C_DELAY);
}

void i2c_stop(void)
{
    SCLK = 0;
    ShortDelay(I2C_DELAY);
    SDIO = 0;
    ShortDelay(I2C_DELAY);
    SCLK = 1;
    ShortDelay(I2C_DELAY);
    SDIO = 1;
}

UINT8 i2c_byte_wr(UINT8 dat)     /* return 0 --> ack */
{
    UINT8 i;
    UINT8 temp_value = 0;

    for(i=8; i!=0; i--)
    {
        SCLK = 0;
        ShortDelay(I2C_DELAY);
        SDIO = (bit)(dat & 0x80);
        ShortDelay(I2C_DELAY);
        dat <<= 1;
        SCLK = 1;
        ShortDelay(I2C_DELAY);
    }

    SCLK = 0;
    ShortDelay(I2C_DELAY);
    SDIO = 1;
    ShortDelay(I2C_DELAY);
    SCLK = 1;
    ShortDelay(I2C_DELAY);
    temp_value = SDIO;

    return temp_value;
}

UINT8 i2c_byte_rd(UINT8 ack)
{
    UINT8 i, temp_value;
    SDIO = 1;
    temp_value = 0;
    ShortDelay(I2C_DELAY);

    for(i=8; i!=0; i--)
    {
        SCLK = 0;
        ShortDelay(I2C_DELAY);
        SCLK = 1;
        ShortDelay(I2C_DELAY);
        temp_value <<= 1;
        if(SDIO) temp_value++;
        ShortDelay(I2C_DELAY);
    }

    SCLK = 0;
    ShortDelay(I2C_DELAY);
    SDIO = ack;
    ShortDelay(I2C_DELAY);
    SCLK = 1;
    ShortDelay(I2C_DELAY);
    SCLK = 0;

    return temp_value;
}

void write_tsc2003(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command)
{
    i2c_start();
    i2c_byte_wr(address);
    i2c_byte_wr(command);
    i2c_stop();
}

unsigned int read_tsc2003(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int retValue;
    i2c_start();
    i2c_byte_wr(address);
    retValue = i2c_byte_rd(0)*0x100+i2c_byte_rd(1);
    i2c_stop();
    retValue>>=4;
    return (retValue);
}

void delay_30ms(void)
{
    unsigned int i;
#ifdef CLOCK6
    for(i = 0; i < 20000; i ++);
#else
    for(i = 0; i < 10000; i ++);
#endif
}

void main(void)
{
    IE  = 0;
    IP  = 0;
// init all I/Os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delay_30ms();
    delay_30ms();

    for(;;)
    {
        write_tsc2003(TSC2003_WRITE,COMMAND_X);     //用差分方式读X坐标
        touch_x = read_tsc2003(TSC2003_READ)>>4;    //读X轴坐标地址命令,只取8位数据

        write_tsc2003(TSC2003_WRITE,COMMAND_Y);     //用差分方式读Y坐标
        touch_y = read_tsc2003(TSC2003_READ)>>4;    //读Y轴坐标地址命令,只取8位数据

        P0 = touch_x;   //接8个LED
        P2 = touch_y;   //接8个LED
        delay_30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