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7-31):
我是刚学习单片机的新手,做了一个板,可接口总线接到电脑主机上的时候,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硬件安装期间出现了一个问题。硬件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
谁可以说说怎么解决这种情况啊?

网友A:
你做得是什么板呀?

楼主:

单片机试验万能电路板啊

网友A:
不才

不知道什么是“单片机试验万能电路板”

楼主:

就是做单片机试验用的啊,这有张图片

网友B:
你用的是串口还是 usb 接口阿?

 可以把驱动重装试一下阿

楼主:
我用的是RS-232C串行接口总线

怎么重装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