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

楼主(2008-07-31):
用51的IO口模拟IIC口,发送一位数据之后,为什么要置SDA为1啊,可以不置吗,下面有一个例子

unchar read(uchar *p)
  {
     unchar temp,n=8;
     temp=*p;  /要传送的数据
     while(--n)
      {
        if(temp&0x80==1)
         {
          SDA=1;
          SCL=1;
          DELAY();/延时4.7us
          SCL=0;
          SDA=0;
         }
        else
         {
          SDA=0;
          SCL=1;
          DELAY();/延时4.7us
          SCL=0;
         }
        temp<<=1;
      }

网友A:
SDA 置1是用来释放数据总线的

我认为发送完一帧数据后是要置1来释放数据总线的 ,这样才能等待下一条指令来继续传输数据啊

网友B:
51是准双向

楼主:
不好意思

是发送完了一位之后,SDA置0,这是为什么,可以不吗

网友C:
此程序一优化就省一半代码

为什么写那么多重复?

网友D:
嘿嘿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void DELAY()
{
//    ... ...
}
//... ...
unchar read(uchar dat)

    unchar n=8;
    while(--n)
    {
        SDA = (dat >= 0x80);   //原来定义的那个temp&0x80永远不==1!
        SCL = 1;
        DELAY();                //延时4.7us,注释前面是"//"不是"/"
        SCL = 0;
        dat <<= 1;
    }
    SDA = 1;                   //释放总线,51的IO是准双向的
}

楼主:
谢谢

谢谢6楼的帮我写了更优化的代码,我把我的程序(temp&0x80!=0)应该可以吧
我在好多程序里看到发送完了一位之后,把SDA置0 ,这有什么做用呢,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