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从ADC SPI口读到的16比特数,转换成电压值

楼主(2008-07-31):
我用单片机通过SPI口读16位ADC的电压输出。读到两个unsigned char 字节。
因为需要运算,所以得把这两个字节的电压转换为float.基准是5V。
我的代码如下:
  float   Vout;
  unsigned int Voltage;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HighByte;
  unsigned char LowByte;

  Temp= HighByte;
  Voltage=Temp<<8;
  Temp=LowByte;
  Voltage=Voltage | Temp;

  Vout=Voltage*(5.0/65535);

这个代码对吗?

再把Unsigned char 转成Unsigned int时不加UNsigned int可以吗?

网友A:
倒塌,不要直接用浮点干

楼主:
要用int来做比较好吗!

网友B:
单片机里还是只用定点数吧,用长整型好

long Vout;
long Voltage;

Vout = Voltage *(500000l / 65535l);
或Vout = Voltage *(50000l / 65535l);

这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