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生成iic格式单片机语言????

楼主(2008-07-31):
(无正文)

网友A:
汗,问题比较强

建议先搞清概念

网友B:
不是一般强,十暴强...

楼主:
写入24L64中的单片机程序是用iic文件吧?

我是通过USB烧录到单片机的
通常除了生成.Asm和.hex文件外,
有没有能生成iic的
官方网上下载的烧录器只能烧IIC格式!
帮帮忙

写入24L64中的单片机程序是用iic文件吧?

网友C:
挺强悍的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LZ能告诉我们,你在哪里知道有个iic格式单片机语言?

乘机学个新玩艺儿。。。。。。

网友E:
是直接烧HEX文件的,不过需要稍微修改下,不能直接烧入

网上应该有现成的转换程序吧。前面有几个字节的值是用来决定是否加载程序的。

网友F:
第1次听说有iic格式的文件~~~

网友G:
iic只是一种串行通讯协议,可用各种型式的程序语言来实现
lz的24L64用作外扩程序存储器的话,可把外扩程序部分转为hex文档或bin文档直接用编程器写入即可,当然你的编程器(或烧录器)必须支持24L64才行
若是hex文档,7楼00说过,要去掉文件头,你可在仿真器上查看外挂程序的开头部分的16进制码,很容易在hex文档里找到起始地址的,把它设置成烧录起始地址就行了
你想彻底了解的话,则需研究hex文档格式,有intel,moto等好几种,关键是要知道你手上的是什么格式

http://www.51c51.com/diy/hexmi.htm

Intel hex 文件格式解密
    Intel hex 文件常用来保存单片机或其他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代码。它保存物理程序存储区中的目标代码映象。一般的编程器都支持这种格式。
    Intel hex 文件全部由可打印的ASCII字符组成(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如下例所示:
        :2000000012014c75a800e4f508f509780a7a78e4f608dafcd283fcfded240af9a7050dbd81
        :2000200000010ced2488ec34ff50edc283e4fcfded240af9e76d7013ed33e43c700d0dbd2a
        :2000400000010ced2488ec34ff50e50509e50970020508e50924a8e50834fd50aee4f50874

    Intel hex 由一条或多条记录组成,每条记录都由一个冒号“:”打头,其格式如下:
         :CCAAAARR...ZZ

网友H:
楼主提供一下这个烧录器的“官方网”网址

我想到时大家都明白了

网友E:
rypress一些带USB口的MCU,可以通过I2C EEPROM加载固件

不过又不能直接把编译生成的HEX文件直接烧录进去,因为还要增加一个“头”。

网友I:
iic格式

平时用的都是.hex文件直接烧入的。iic格式真的没看过。听楼上几位大虾说的,好象还是很模糊。

网友G:
晕,还真有iic格式,长见识了

http://www.usbsolution.com/forum_posts.asp?TID=218&PN=1

内容<< 上一个主题 | 下一个主题 >>
wxengineer
一般会员

 85) this.width = 85;" vspace=5>

注册时间: 2005-10-31
所在地: 广东珠海
在线状态: 离线
发帖数: 5
发表: 2005-11-04 11:25 | IP已记录 | **作者: ALAN #1

我现在想把固件烧到EEPROM中,可烧到EEPROM中的文件要用iic格式的文件,请问怎样创建iic文件啊?

__________________
Alan
返回顶端
usbsolution
系统管理员

 85) this.width = 85;" vspace=5>

注册时间: 2003-01-25
所在地: 北京
在线状态: 离线
发帖数: 709
发表: 2005-11-07 21:24 | IP已记录 #2

在cypress开发包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个工具 CypressUSBBinHex2Bix.exe,并且在Util目录下有他的源代码。你可以用这个工具进行hex到iic文件的转换。运行方法:hex2bix -i -f 0xC2 -o output.iic input.hex
其中 -i 表示你要转为iic文件,-f 0xC2 表示你要在iic文件的首地址加上0xC2标志,烧写后,即可以0xC2方式加载了。 -o 表示你的输出文件名,没有标识的input.hext是你要转换的文件。

另外你也可以将这句执行语句加到output设置中,选中run User Program #1, 并加入.那么每次编译后就会执行转换了.

另外你可以直接用build -i,请参考build.bat, setenv.bat文件。

网友E:
恩,其实就是在前面增加了一字节的0xC2标志而已,

处理器读到这个字节对的话,就会加载固件的。Cypress的官方网站上应该有这个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的是cypress官方网站下的EZ-USB烧录器.
它只能写,无法打开hex格式进行修改.
通过其他编译器应该可以.
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J:
很有意思

楼主:
13楼仁兄说的软件打不开!

13楼仁兄说的软件打不开!
我也用的是CYpress的烧录器也有CypressUSBBinHex2Bix.exe.
可是 双击不能运行.
请问怎样运行!

网友G:
哈哈,俺也没用过,少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