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LED的万年历

楼主(2008-07-31):
程序功能不完善,只有显示的.没有设置的.运行效果如图.
不知道文件怎么传上来.

楼主:
程序没有整理,呵呵.是另外一个程序变过来的

只供参考下.简单玩下.程序有一些没有用到的变量,不用管它,看主程序就可以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bdata equip_status;
uchar bdata receive_dat;

sbit display_clk=P3^3;
sbit display_dat=P3^2;

//sbit disalarm_forbid=P1^0;

sbit int_flag=equip_status^0;
//sbit alarm_flag=P1^0;
sbit alarm_flag=equip_status^1;
sbit sound_flag=equip_status^2;
sbit lock_flag=equip_status^3;
//sbit forbid_flag=equip_status^3;

bit alarm_oldset=0;
bit flag_on;
bit flag_rest;

uchar code led_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7,0x4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

uchar alarm_order;
uchar old_area;
uint time_insist;
uint time_insist1;
uchar alarm_area;
uchar dip_order;
uchar dip_area;
uchar dip_current;
uchar dis_buf[3];
uchar iic_buf[3];
uchar key_value;
uchar flash_save;

void delayms(uint time_ms);
void disend(uchar *p);
void alarmdatobuf(uchar ord,uchar area);
void key_scan();
void iicwbyte(uchar dat_add,uchar dat);
uchar iicrbyte(uchar dat_add);
bit RW24C02(uchar *DataBuff,uchar ByteQuantity,uint Address,uchar ControlByte);
uchar receive165();
void test_channels();
//void test();
void init_status();
void sys_statue();
void pro_decode(uchar decode);
void dat_store();
void status_store();
void change_channels(uchar tep_on);
void disblank();
uchar alarm_wilesn(uchar a_area);
void wire_alarm();
uchar code message[]={0x00,0x4A,0x00,0x42,0x00,0x33,0x00,0x35,0x00,0x47,0x77,0xED,0x4F,0xE1,0x6D,0x4B,0x8B,0xD5};
//JB35G短信测
uchar code mes_cmdon[]={0x43,0x4F,0x4D,0x53,0x4D,0x53,0x38,0x4b};
uchar code mes_cmdoff[]={0x43,0x4F,0x4D,0x53,0x4D,0x53,0x38,0x47};
uchar code mes_cmd[]={0x43,0x4F,0x4D,0x53,0x4D,0x53};
void wait_idle();
void save_battery();

//comsms01
 uchar c1;
 uchar c2;
SYSTEMTIME CurrentTime;
uchar week_value[2];

void delayms(uint time_ms)
{  uint i,j;
   for (j=0;j<time_ms;j++)
   {  i=202;
       while(i--);
    }
}

void show_time()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DateToStr(&CurrentTime);

}

main()

 Initial_DS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dis_buf[0]=led_code[3];

while (1)
     {
          show_time();
        c2=1;
      //  P1=1;
        for (c1=0;c1<8;c1++)
        {
//        res_164=0;
        P1=0xff;

        dis_buf[0]=led_code[(CurrentTime.DateString][c1])];//led_code[c1];
        dis_buf[1]=led_code[(CurrentTime.TimeString][c1])];
        dis_buf[2]=led_code[c1];
        disend(dis_buf);
        P1=~c2;
        delayms(1);
        c2<<=1;
       }

      }
}

//sbit pp=P3^4;

void disend(uchar *p)
{   uchar i,j,*p1,mid;
//    pp=0;
      display_clk=0;
    p1=p;
//    pp=1;
    for(j=0;j<3;j++)
     {   mid=*p1;
         for (i=0;i<8;i++)
        {   mid<<=1;
               if(CY)
                display_dat=1;
                else
                  display_dat=0;
            display_clk=1;
                display_clk=0;
         }
         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