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下面得几句汇编变成c51啊

楼主(2008-08-01):
如下面得一段程序,汇编实现起来挺容易得,但是想用c51去改如何写啊,才能更好得优化呢 各位高手看看啊 谢谢!

关键是如何实现 延时得同时还要判断,然后跳转,大家看看啊 谢谢~!

GAINWAITY:
     MOV R1,#0ffH
       MOV R2,#0ffH
       MOV R3,#10
GAINWAITAY:
    MOVX A,@DPTR
    RR A
    RR A
    ANL A,#03H
        CJNE A,#01H,NGAINWAITAY  ;01  不等于01则继续执行
        jb gainbitY,gainwaita0Y
        DJNZ R1,GAINWAITAY
        MOV R1,#255
        DJNZ R2,GAINWAITAY
        mov r2,#0ffh
        djnz r3,gainwaitaY
        setb gainbitY
        CLR EX0
gainwaita0Y:
    clr gainbitY
        LJMP LOOP            ;等于01则等待

GAINJUDGE2Y1:

NGAINWAITAY:
    MOV R1,#0ffH
        MOV R2,#0ffH
        mov r3,#10
GAINJUDGE1Y:
        clr gainbitY
        MOVX A,@DPTR
    RR A
    RR A
    ANL A,#03H
        CJNE A,#00H,GAINJUDGE2Y1  ;00  不等于00则继续执行
        jb gainbitY,gainwaita0Y
        DJNZ R1,GAINJUDGE1Y
        MOV R1,#255
        DJNZ R2,GAINJUDGE1Y
        mov r2,#0ffh
        djnz r3,GAINJUDGE1Y
        setb gainbitY
        CLR EX0
        LJMP LOOP

网友A:
写C不是为了优化吧?

楼主是用习惯了汇编?
慢慢转换思维就OK。

楼主:
这是别人写的汇编啊

我想改成c语言,学习下啊,可是没有找到有么好的方法啊 谢谢!

楼主:
xiexie !

只是觉得这段程序实现起来,逻辑思维考虑的比较周全,不会出现死循环的现象,演示时间太久就会跳到loop主程序,想了想,如果用c语如何实现呢,请教下哈 呵呵  谢谢

网友B:
把思路整出来,然后用C写。

网友C:
一直用汇编

刚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就用汇编,所以用c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