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 F12X中多bank的分区跳转处理

楼主(2008-08-01):
在8051核单片机庞大的家族中,C8051F系列作为其中的后起之秀,是目前功能最全、速度最快的8051衍

生单片机之一,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它集成了嵌入式系统的许多先进技术,有丰富的模拟和数字

资源。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SoC产品。

  C805IFl2X作为该系列中的高端部分,具有最快100MIPS的峰值速度,集成了最多的片上资源。其128

KB的片上Flash和8 KB的片上RAM足以满足绝大多数应用的需求。使用C8051F12X,只需外加为数不多的驱

动和接口,就可构成较大型的完整系统。只是其中128 KB的Flash存储器不可避免地要处理bank分区问题

  幸运的是Keil C51开发环境对C8051F系列有良好的支持,包括一般的跨bank分区的程序跳转和调用

。作为数据存储器使用时,Flash的分区读写完全是编程者要考虑的事情,与开发环境无关。本文只针对

特殊的强制转移和μC/OS—II在多bank分区中的移植问题展开讨论。

1 C8051F12X在Keil C51中的多bank分区转移机制

  Keil C51的连接定位器支持分组连接,允许生成代码长度大于64 KB的8051目标程序_1_.一般的8051

系统只提供16根地址线,需要附加地址线来实现代码分组切换,而编译器产生bank切换代码时受到配置

文件L51_BANK.A51的支持,所以用户必须根据自己的硬件结构来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C8051F12X系列不用考虑硬件部分,也不存在地址线的扩展问题,因为128 KB的4个bank区全部都在

CPU内部,所以作为常规跨bank的跳转和调用,不需要处理1.5l_BANK.A51配置文件。但在特殊情况下就

必须考虑该问题,否则程序将无法工作。下面以C8051F120为例先讨论代码的透明分组切换过程。

  C805IFl20在Keil C51的项目配置中被划分为4个bank,每个32 KB.公共bank地址从0~0x7fff,其余

bank从0x8000h~0xffff.在对应的配置文件L51_BANK.A51中,涉及到特殊功能寄存器PSBANK(SFR地址:

0B1H)、SWITCHn宏、B_BANKn、B_SWITCHn分组信息保存和切换代码,以及B_CURENTBANK变量。

  PSBANK为C8051F120内的特殊功能寄存器,128KB Flash的分bank访问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要想转

移到新的bank中去,必须赋予PSBANK正确的值,然后再转向bank区内地址即可。

  SWITCHn宏共有4个,分别是SwITCH0、SWlTCH1、SWITCH2和SWITCH3,对应切换到4个bank中。其中

SWITCH0对应的语句为:
 MOV PSBANK.#00h ;把00h用1Ih、22h和33h替换,

;就是其他三个宏

它将插入到B_SWITCHn代码中,用来切换新的bank和恢复到原来的bank。

所有4组B_BANKn和B_SWlTCHn代码也都是用宏实现的,对应4个bank处理。它们汇集在BANK SWITCH代码

段中,整个bank切换及恢复机制非常巧妙,可以实现任意bank之间函数的相互调用及嵌套。下面以bank3

区中的main函数调用bankl区的Delay_noOS()延时函数为例说明该机制。
void main(void){
MCUInit(); //初始化CPU
Delay_n00s(10); //延时lO ms
Lcmlnition();
:
:
[NextPage]

bank3中被调用的函数Delay_noOS(10)对应的汇编语句为:
LCALL C:5049
公共段(即Common段,对应bank0)中C:5049处的

汇编语句如下:
MOV dptr,#Delay_noOS
AJMP B_BANKl

这里的B_BANKl就是宏?B_BANK&N中N为1的例程。现在进入问题的核心:全部的跨bank区程序切换及恢复

过程依靠公共段中?BANK?SWITCH代码段里的以下汇编代码实现,对应的N为0、1、2和3。BANK?SWlTCH

SEGMENT CODE PAGE
;
B_BANK&N:
PUSH B_CURRENTBANK (1)
MOV A,#HIGH BANK SWITCH (2)
PUSH ACC (3)
PUSH DPL (4)
PUSH DPH (5)
B_SWITCH&N:
MOV B_CURRENTBANK,#LOW B_SWITCH&N
(6)
SWlTCH&N (7)
RET (8)

Delay_noOS(10)函数的返回地址,即函数LcmIni-tion()的入口地址(也在bank3中),其高低位字节表示

为ADDH和ADDL。程序进入main()后的B_CURRENTBANK变量初值是B_SWITCH3的低8位,其意义稍后叙述。

AJMP B_BANKl后程序执行B_BANKl和B_SWITCHl的(1)~(8),执行到(5)时的堆栈结构如图1所示。

继续执行B_SWITCHl到(7)时,PSBANK变为指向bankl,B_CURRENTBANK变为B_SWITCHl的低8位。执行(8)后

,从堆栈结构可以看出,堆栈弹出①作为新的PC值,程序进入Delay_noOS(10)函数,延时功能完成后,

函数最后一条RET指令开始返回。这是Keil C51处理bank机制的关键,此时的返回地址为堆栈中的②,此

地址即B_SWITCH&H代码的入口,这里对应main()函数所在的bank3分组,也就是B_SWITCH3的人口。

因为所有B_SWITCH&N的高8位地址,即BANK SWITCH代码段的高8位都一样,由语句(2)中的操作符HIGH

BANK SWITCH确定;低8位保存在已经压栈的B_CURRENTBANK变量中,此时堆栈中的?B_CURRENTBANK压栈

值是B_SWITCH3的低8位,这样②的地址就是B_SWITCH3。

程序继续执行B_SWITCH3,在执行B_SWITCH3的(6)语句之前,B_CURRENTBANK还是前面执行B_SWITCHl时的

值,即B_SWITCHl的低8位。执行语句(6)后,B_CURRENTBANK恢复为B_SWITCH3的低8位,为返回main函数

做准备。然后PSBANK置为33h,即指向bank3,接着执行RET语句,堆栈③成为RET的返回地址,程序回到

了main()中Delay_noOS(10)的下一条语句继续执行,B_CURRENTBANK也已恢复。

这个调用过程中,用了6个堆栈字节,3条RET指令,关键内容就是B_CURRENTBANK变量,它保存了可以恢

复调用前bank环境代码的地址低位。从被调用函数返回 到这个地址后,就能恢复调用前的bank环境,即

赋予PSBANK正确的值。

不采用直接保存PSBANK值然后再恢复,而是用压栈的方式保存了相关地址(语句(1)~(3)),是为了实现

跨bank区的嵌套调用。例如,在Delay_noOS(10)函数中,如果再次跨bank去调用新函数,会再次重复上

述过程,堆栈从②往上再长6个字节。Delay_noOS(10)函数之前执行B_SWITCHI产生的B_CURRENTBANK值

(B_SWITCHI的低8位)也会进栈,为调用完新函数后返回到bankl继续执行Delay_noOS(10)提供保证。

2 无操作系统bank分区间的强制跳转
[NextPage]

通过上面的分析得知,如果要处理跨bank区的跳转、调用和返回,关键是能正确处理好PSBANK中的内容

。当程序没有操作系统用于任务切换,而又需要强制退出某一函数进入到另一函数的某一地址时,比如

说在中断发生后,结束原来的工作转入到另一工作去,就需要处理好PSBANK。

如果不考虑bank,可以在转入新地址之前执行一段代码,保存该地址处的环境变量[2],包括堆栈指针sP

和需要的入口地址。然后在中断返回之前,恢复此环境变量,执行中断返回指令进入该新地址。这个思

路和C51库函数setjump和longjump比较相近,但比它们灵活,因为环境变量可以自己处理。

考虑bank后的情况稍微复杂些,环境变量中需增加bank的处理信息,那么只处理PSBANK行不行呢?

如果仅保存和恢复PSBANK,则很简单,在保存环境变量的程序中加入:
JMPEnv[envl][3]=PSBANK;

在恢复环境变量的程序中加入:
PSBANK=JMPEnv[envl][3];

这里环境变量是二维数组JMPEnv,envl代表一个环境变量,即一个返回点。第二维是变量中的参数个数

。因此可以保存多个环境变量以供使用。

初看起来这样处理是没有问题的,可实际上不行。因为进入返回点后,虽然PSBANK正确了,但是B_CUR-

RENTBANK可能已经被修改,不能和返回点程序的bank区匹配,如果再次出现跨bank调用的话将不能正确

返回。

处理方法是有点技巧的,因为C语言不支持汇编变量B_CURRENTBANK的写法,所以在L51_bank.A51中要加

上声明:
PUBLIC BLCURRENTBANK
和伪指令:
B_CURRENTBANK EQU ?B_CURRENTBANK
这样就可以在C程序中使用B_CURRENTBANK
了,先声明B_CURRENTBANK:
extern Uchar data B_CURRENTBANK;
然后在保存环境变量程序中加入:
JMPEnv[envl][3]=PSBANK;
JMPEnv[envl][4]=B_CURRENTBANK;
恢复环境变量程序中加入:
PSBANK=JMPEnv[envl][3];
B_CURRENTBANK=JMPEnv[envl][4];
这样恢复环境变量进入到新程序后,也将恢复该程序对应的正确B_cuRRENTBANK值,问题得到解决。

3 no/0S-ll移植中的bank分区处理
μC/OS-II的51版本已经很成熟,但是所有移植版本均未处理bank问题,需要增加该内容,否则不能在

包括C8051F12X系列及其他多bank程序中使用。

如前所述,Keil C51提供对跨bank调用的透明切换支持,但在使用操作系统时,这种透明切换机制还需

要提供对任务切换的支持。因为任务的切换,程序可能需要到别的代码分组中去运行,而此时PSBANK和

B_CUR-RENTBANK还停留在原来代码分组中的状态,将导致程序崩溃。显然,无论由于什么情况导致的任

务切换完成之前,都需要保存和恢复PSBANK和B_CURRENT-BANK的值。解决的办法是在每次任务切换前将

PS-BANK和B_CURRENTBANK压入用户任务栈。

按照μC/OS-II的要求,在任务创建时,任务栈必须初始化成像运行中的任务刚刚发生过中断一样嘲。

B_CURRENTBANK的初始值取决于该任务所在分组对应的切换代码段的低8位地址。所以,任务堆栈的初始

化函数OSTaskStkInit需要加入一个参数INT8U bank,指明该任务位于哪个代码分组中。又由于任务堆栈

的初始化函数是被任务创建函数OSTaskCreate调用的,所以该函数一样需要加入参数INT8U bank。
在压栈,出栈宏中需要加入:
PUSH PSBANK
PUSH B_CURRENTBANK

POP  B_CURRENTBANK
POP PSBANK
在任务堆栈的初始化函数OSTaskStkInit中需要加入:
*stk++=17; //堆栈长度增加2个到17

[NextPage]

if(bank==0x22:){ //bank2
*stk++=bank;
*stk++=CurrentBank2();
else if(bank==0x33){ //bank3
*stk++=bank;
*stk++=CurrentBank3();
}
else{ //bankl和common
*stk++=0xll; //PSBANK
*stk++=CurrentBankl();
)

其中,bank0用任何的PSBANK值均没有问题,所以简化了PSBANK取值0x00的情况。

函数INT8U CurrentBankl(void),INT8U Current-Bank2(void)和INT8U CurrentBank3(void)是用汇编语

言实现的,返回值通过R7传递,目的是获得该任务所在分组对应切换代码段(SWITCHn)的低8位地址。不

用C语言编写的原因同样是B_SWITCH&N不被C支持。
CurrentBankl(void)代码如下,其他两个类同。
RSEG PR CurrentBankl Os_CPU_A
CurrentBankl:
MOV DPTR,#B_SWITCHl
MOV R7.DPL
RET

结 语
本文介绍了Keil C51实现大于64 KB程序的bank分组代码切换机制的原理,提出了没有操作系统情况下非

正常转移时bank的处理方法以及μc/os—II操作系统在多bank分区程序移植中应采取的措施,在开发实

例中均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本**来自中国IT实验室http://embed.chinaitla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