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12864的RW脚直接接vss了?

楼主(2008-08-01):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可能这种LCD的写速度很快,不用读忙,只顾向它写就行了

网友A:
所以RW只用一个方向--写

网友B:
用延时可以代替读忙

网友C:
这个屏是MOT的总线控制模式吧?

RW是方向控制,一直接VSS那就是只有写数据给LCD不需要读LCD的数据。

网友D:
其实不测忙更方便

网友C:
在MOT的总线模式的LCM中,RW不是写控制,是读写控制

和Intel总线模式的WR不是一样的。

楼主:
是intel总线啊!可能是为了更加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