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这样一种图像字模提取软件?

楼主(2008-08-01):
有没这样一种图像字模提取软件?假如我导入一副64×16点阵的图形,我的目的是希望他占据4个汉字(16×16)大小的空间。软件纵向一字节一字节的取,能不能做到一个汉字一个汉字的取字模呢???我发觉很多软件都是纵向取模,但是等到一直取到最后一列,也即64列之后,才重新换页再纵向取模。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俺收集了五种字模软件,去ftp下

五种字模软件.rar 下载方法: →

1. 先点下面这个地址:
ftp://ic21@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

2. 出现下面这个窗口时,把你需要的东东拖到自已硬盘就行了, ftp的用户名: ic21 , 密码: 21ic

网友B:
应该有

自己搞一个最方便,谁边取,谁边变换。

楼主:
不会吧,自己搞,用VB做吗?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C:
太多了,比如zimo系列

网友D:
我怎么找不到啊

字模生成软件应该很多才对啊,可是我下下来的怎么都不能用啊

网友E:
6楼tyw的东东真不错:)

网友F:
联不上啊?!

楼主:
回xwj

我用过zimo软件,如果是图形,他无法做到按一个汉字一个汉字的大小来取模,他是将上页的点全部取模后,才去下页的点。而我是想按一个汉字一个汉字的取模的。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G:
对效率要求不高的话,可取完后自己在程序中变换一下

楼主:
回tyw

谢谢你提供的软件,很多很实用,但是就是没有满足我提出的那一种要求。你能给点建议吗?

楼主:
回古道热肠

在程序中变换一下的话,如果是匹配8*16或者16*16的倍数的图像的话,还容易变换。但由于要充分考虑液晶空间的大小,而且图片数量多,有时候要处理如70*16之类的图像,要变换会花多一些时间。

网友G:
要速度可以预先变换好

用PC机写个软件,一种数据格式进来,另外一种数据格式出去,想怎么变都很容易,纯算法的软件编写用C写控制台控制程序就行了,与单片机的C用法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