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用经典来形容这篇**了

楼主(2008-08-01):
mcu由于内部资源的限制,软件设计有其特殊性,程序一般没有复杂的算法以及数据结构,代码量也不大, 通常不会使用 OS (Operating System),  因为对于一个只有 若干K ROM, 一百多byte RAM 的 mcu 来说,一个简单OS  也会吃掉大部分的资源。

对于无 os 的系统,流行的设计是主程序(主循环 ) + (定时)中断,这种结构虽然符合自然想法,不过却有很多不利之处,首先是中断可以在主程序的任何地方发生,随意打断主程序。其次主程序与中断之间的耦合性(关联度)较大,这种做法 使得主程序与中断缠绕在一起,必须仔细处理以防不测。

那么换一种思路,如果把主程序全部放入(定时)中断中会怎么样?这么做至少可以立即看到几个好处: 系统可以处于低功耗的休眠状态,将由中断唤醒进入主程序; 如果程序跑飞,则中断可以拉回;没有了主从之分(其他中断另计),程序易于模块化。

(题外话:这种方法就不会有何处喂狗的说法,也没有中断是否应该尽可能的简短的争论了)

为了把主程序全部放入(定时)中断中,必须把程序化分成一个个的模块,即任务,每个任务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例如扫描键盘并检测按键。 设定一个合理的时基 (tick), 例如  5, 10 或 20 ms,  每次定时中断,把所有任务执行一遍,为减少复杂性,一般不做动态调度(最多使用固定数组以简化设计,做动态调度就接近 os 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无优先级时间片轮循的变种。来看看主程序的构成:

                void main()

                {

                   ….   // Initialize

                   while (true) {

                                IDLE;     //sleep

                   }

                }

这里的 IDLE 是一条sleep 指令,让 mcu 进入低功耗模式。中断程序的构成

                void Timer_Interrupt()

                {

                                 SetTimer();

                                 ResetStack();

                                 Enable_Timer_Interrupt;

                                 ….

进入中断后,首先重置Timer, 这主要针对8051, 8051 自动重装分频器只有 8-bit, 难以做到长时间定时;复位 stack ,即把stack 指针赋值为栈顶或栈底(对于 pic, TI DSP 等使用循环栈的 mcu 来说,则无此必要),用以表示与过去决裂,而且不准备返回到中断点,保证不会保留程序在跑飞时stack 中的遗体。Enable_Timer_Interrupt 也主要是针对8051。8051 由于中断控制较弱,只有两级中断优先级,而且使用了如果中断程序不用 reti 返回,则不能响应同级中断这种偷懒方法,所以对于 8051, 必须调用一次 reti 来开放中断:

                 _Enable_Timer_Interrupt:

                                acall       _reti

                 _reti:        reti

下面就是任务的执行了,这里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采用固定顺序,由于mcu 程序复杂度不高,多数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Enable_Timer_Interrupt;

                ProcessKey();

                RunTask2();

                …

                RunTaskN();

                while (1) IDLE;

可以看到中断把所有任务调用一遍,至于任务是否需要运行,由程序员自己控制。另一种做法是通过函数指针数组:

                #define CountOfArray(x) (sizeof(x)/sizeof(x[0]))

typedef void (*FUNCTIONPTR)();

const FUNCTIONPTR[] tasks = {

ProcessKey,

RunTask2,

RunTaskN

};

                void Timer_Interrupt()

                {

                                 SetTimer();

                                 ResetStack();

                                 Enable_Timer_Interrupt;

                     for (i=0; i<CountOfArray (tasks), i++)

                                (*tasks)();

         while (1) IDLE;

}

使用const 是让数组内容位于 code segment (ROM) 而非 data segment (RAM) 中,8051 中使用 code 作为 const 的替代品。

(题外话:关于函数指针赋值时是否需要取地址操作符 & 的问题,与数组名一样,取决于 compiler. 对于熟悉汇编的人来说,函数名和数组名都是常数地址,无需也不能取地址。对于不熟悉汇编的人来说,用 & 取地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Visual C++ 2005对此两者都支持)

这种方法在汇编下表现为散转, 一个小技巧是利用 stack 获取跳转表入口:

                                    mov                A, state

                                             acall                MultiJump

                                             ajmp               state0

                                             ajmp               state1

                                    ...

MultiJump:                  pop                DPH

                                 pop                DPL

                                 rl                    A

                                 jmp                @A+DPTR

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函数指针数组(动态数组,链表更好,不过在 mcu 中不适用)放在 data segment 中,便于修改函数指针以运行不同的任务,这已经接近于动态调度了:

FUNCTIONPTR[COUNTOFTASKS] tasks;

                tasks[0] = ProcessKey;

                tasks[0] = RunTaskM;

                tasks[0] = NULL;

                             ...

                            FUNCTIONPTR pFunc;

                for (i=0; i< COUNTOFTASKS; i++)  {

                          pFunc = tasks);

                          if (pFunc != NULL)

                                      (*pFunc)();

                }

通过上面的手段,一个中断驱动的框架形成了,下面的事情就是保证每个 tick 内所有任务的运行时间总和不能超过一个 tick 的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每个任务切分成一个个的时间片,每个 tick 内运行一片。这里引入了状态机 (state machine) 来实现切分。关于 state machine,  很多书中都有介绍, 这里就不多说了。

(题外话:实践升华出理论,理论再作用于实践。我很长时间不知道我一直沿用的方法就是state machine,直到学习UML/C++,书中介绍 tachniques for identifying dynamic behvior,方才豁然开朗。功夫在诗外,掌握 C++, 甚至C# JAVA, 对理解嵌入式程序设计,会有莫大的帮助)

状态机的程序实现相当简单,第一种方法是用 swich-case 实现:

            void RunTaskN()

                {

                switch (state) {

                                case 0: state0(); break;

                                case 1: state1(); break;

                                …

                                case M: stateM(); break;

                                default:

                                                state = 0;

                }

}

另一种方法还是用更通用简洁的函数指针数组:

const FUNCTIONPTR[] states = { state0, state1, …, stateM };

void RunTaskN()

{

(*states[state])();

}

下面是 state machine 控制的例子:

void state0() { }

void state1() { state++; }   //  next state;

void state2() { state+=2; }   //  go to state 4;

void state3() { state--; }      //  go to previous state;

void state4() { delay = 100; state++; }

void state5() { delay--; if (delay <= 0) state++; }   //delay 100*tick

void state6() { state=0; }      //  go to the first state

一个小技巧是把第一个状态 state0 设置为空状态,即:

                void state0() { }

这样,state =0可以让整个task 停止运行,如果需要投入运行,简单的让 state = 1 即可。

以下是一个键盘扫描的例子,这里假设 tick = 20 ms, ScanKeyboard() 函数控制口线的输出扫描,并检测输入转换为键码,利用每个state 之间 20 ms 的间隔去抖动。

                enum EnumKey {

EnumKey_NoKey =  0,

    };

                struct StructKey {

                                int                keyValue;

                                bool                keyPressed;

    } ;

struct StructKeyProcess key;

void ProcessKey() { (*states[state])(); }

                void state0() { }

                void state1() { key.keyPressed = false; state++; }

                void state2() { if (ScanKey() != EnumKey_NoKey) state++; }  //next state if a key pressed

                void state3()

    {                                                               //debouncing state

                                key.keyValue = ScanKey();

                                if (key.keyValue == EnumKey_NoKey)

                                                state--;

                                else {

                                                key.keyPressed = true;

                                                state++;

                                }

    }

    void state4() {  if (ScanKey() == EnumKey_NoKey) state++; }  //next state if the key released

                void state5() {  ScanKey() == EnumKey_NoKey? state = 1 : state--; }

上面的键盘处理过程显然比通常使用标志去抖的程序简洁清晰,而且没有软件延时去抖的困扰。以此类推,各个任务都可以划分成一个个的state, 每个state 实际上占用不多的处理时间。某些任务可以划分成若干个子任务,每个子任务再划分成若干个状态。

(题外话:对于常数类型,建议使用 enum 分类组织,避免使用大量 #define 定义常数)

对于一些完全不能分割,必须独占的任务来说,比如我以前一个低成本应用中红外遥控器的软件解码任务,这时只能牺牲其他的任务了。两种做法:一种是关闭中断,完全的独占;

            void RunTaskN()

    {

                Disable_Interrupt;

                …

                Enable_Interrupt;

    }

第二种,允许定时中断发生,保证某些时基 register 得以更新;

                void Timer_Interrupt()

                {

                                SetTimer();

                                Enable_Timer_Interrupt;

                                UpdateTimingRegisters();

                                if (watchDogCounter = 0) {

                                               ResetStack();

                                                for (i=0; i<CountOfArray (tasks), i++)

                                                                (*tasks)();

            while (1) IDLE;

        }

        else

                watchDogCounter--;

    }

只要watchDogCounter 不为 0,那么中断正常返回到中断点,继续执行先前被中断的任务,否则,复位 stack, 重新进行任务循环。这种状况下,中断处理过程极短,对独占任务的影响也有限。

中断驱动多任务配合状态机的使用,我相信这是mcu 下无os 系统较好的设计结构。对于绝大多数 mcu 程序设计来说,可以极大的减轻程序结构的安排,无需过多的考虑各个任务之间的时间安排,而且可以让程序简洁易懂。缺点是,程序员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考虑如何切分任务。

下面是一段用 C 改写的CD Player 中检测 disc 是否存在的伪代码,用以展示这种结构的设计技巧,原源代码为Z8 mcu 汇编, 基于 Sony 的 DSP, Servo and RF 处理芯片, 通过送出命令字来控制主轴/滑板/聚焦/寻迹电机,并读取状态以及 CD 的sub Q 码。这个处理任务只是一个大任务下用state machine切开的一个二级子任务,tick = 20 ms。

                state1() { InitializeMotor(); state++; }

                state2() {

if (innerSwitch != ON) {

SendCommand(EnumCommand_SlidingMotorBackward);

timeout = MILLISECOND(10000);

state++;                // 滑板电机向内运动, 直至触及最内开关。

else

            state +=                2;

    }

                state3() {

                                if ((--timeout) == 0) {   //note: some C compliers do not support (--timeout) ==

                                                SendCommand(EnumCommand_SlidingMotorStop)

                                                systemErrorCode = EnumErrorCode_InnerSwitch;

                                                state = 0;    // 10 s 超时错误,

        }

        else {

                if (innerSwitch == ON) {

                                                        SendCommand(EnumCommand _SlidingMotorStop)

                                timeout = MILLISECOND(200);                  // 200ms电机停止时间

                                state++;

                }

}

    }

                state4() { if ((--timeout) == 0) state++; }                  //等待电机完全停止

                state5() {

SendCommand(EnumCommand_SlidingMotorForward);

timeout = MILLISECOND(2000);

state++;

}                // 滑板电机向外运动,脱离inner switch

                state6() {

                                if ((--timeout) == 0) {

                                                SendCommand(EnumCommand_SlidingMotorStop)

                                                systemErrorCode = EnumErrorCode_InnerSwitch;

                                                state = 0;              // 2 s 超时错误,

}

else {

                if (innerSwitch == OFF) {

                                                        SendCommand(EnumCommand_SlidingMotorStop)

                                timeout = MILLISECOND(200);                  // 200ms电机停止时间

                                state++;

                }

}

                }

                state7() { state4(); }

                state8() { LaserOn(); state++; retryCounter = 3;}                 //打开激光器

                state9() {

SendCommand(FocusUp);

state++;

timeout = MILLISECOND(2000);

    }                  //光头上举,检测聚焦过零 3 次,判断cd 是否存在

                state10() {

                                if (FocusCrossZero)  {

                                                systemStatus.Disc = EnumStatus_DiscExist;

                                                SendCommand(EnumCommand_AutoFocusOn);    //有cd, 打开自动聚焦。

                                    state = 0;                             //本任务结束。

                                    playProcess.state = 1;                //启动 play 任务

                                }

                                else if ((--timeout) == 0) {

                                                SendCommand(EnumCommand_ FocusClose);                  //光头聚焦复位

                                                if ((--retryCounter) == 0) {

                                                                systemStatus.Disc = EnumStatus_Nodisc;       //无盘

                                                                displayProcess.state = EnumDisplayState_NoDisc;  //显示闪烁的无盘

                                                                LaserOff();

                                                                state = 0;                //任务停止

            }

            else

                            state--;                                 //再试

        }

                }

    stateStop() {

                SendCommand(EnumCommand_SlidingMotorStop);

    SendCommand(EnumCommand_FocusClose);

    state = 0;

    }

楼主:
更好的排版:

http://blog.csdn.net/Akron/archive/2008/08/01/2755643.aspx

更多的内容: http://blog.csdn.net/Akron

网友A:
好帖,建议加精!

学习学习~~

网友B:
请教一下

这样是不是说,中断的发生时间是,所有子程序运行时间的总和?

网友:
都放在中断中????能处理过来吗???

网友C:
不赞成

"如果程序跑飞,则中断可以拉回;"

谁知道,跑飞了那一会cpu干了什么事情?

能保证,对当前的程序没有影响吗???????

网友D:
WAHAHA

听讲座,欢迎连载,支持原创。。。

网友E:
仅为"协作OS" 不必在中断中, 建议加精!

网友F:
不才,也想说说

水平有限,这样写的好处没怎么看懂

能看懂的,没看出什么好处,当然没看动的就不敢妄谈

顺顶楼主一个

网友G:
哈哈,是不错

楼主倡导的中断复杂化的处理理论是一大流派,但与所长推荐的中断简约化处理理论有如针尖对麦芒,各有各的风彩.
个人感觉中断简约化处理更适应多中断的环境,比如PC机,在处理器运行速度相当快时,中断主要是关注实时任务的实时化处理,简约化的设计,在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能提升总的处理能力.

网友F:
同意ls

我不想也不敢丢掉嵌入式的特点

网友H:
我觉得将状态机放在中断或放在主程序差不多的.

通常没有大的差别的.一些简单的程序,我是将状态机放在中断内的.
但也碰到状态机执行时间总和有几次短暂的会大于中断时间的,后来只能我把状态机放在主程序里面,在定时中断加了一个计数变量 T_count;

//在定时中断函数内:
{
.......
T_count++;
.....
}

主程序的状态机检测T_count,如果>0就执行.
main()
{
......
while(T_count>0)
  {
  T_count--;
  状态机();
  }
}

网友I:
同意古道热肠看法:中断处理趋向两个极端

各有各的特点和应用。

俺的方法,是将前后台系统扩展为前中后台系统,从系统框架上就明确确定中断一定要简约化,"中"的引入,吸收了中断复杂化带来的优点。

LZ的系统,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完全放弃了主循环。主循环也算是一个最低级的处理等级,浪费了很可惜。

网友I:
很多概念,在中断驱动的系统下面,实现起来显得复杂多了

比如:事件驱动。
中断驱动方式下,特别考虑同步信号,而在循环方式简单采用消息就可以。代价很不一样。

网友J:
找个座位

网友K:
用一个主循环就行了,这样做不是复杂化了?当然主循环没有“程序跑飞,则中断可以拉回”能力,不过看门狗可以。

网友G:
哈哈,事件驱动的确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微软的高版本Dos,比如6.0中的很多工具软件都采用了事件驱动,事件驱动便于图形软件的开发,也便于系统扩充.是单任务操作系统环境下架构复杂应用程序的好框架.

网友L:
11正解,这就是一个“协作式OS”

而且只是个雏形,考虑得并不完整
实际使用会出很多问题的哦…

网友M:
关键是要避免前台后台的竞争

网友N:
也就是一个单片机.

也就是用一个单片机,用不了那么费神.......

现在8核的都出来了,放手去编(程序)就好了,,,,哎...很多人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我晕....

网友O:
這樣的結構完全可以用前後台實現同樣的效果

网友P: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LZ不是和wxj1952争论过了吗?LZ不是说走了吗

网友Q:
很久不见所长发言了

^_^

网友J:
楼上的楼上不厚道

网友P:
呵呵,LS的,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好奇而已...

网友D:
好奇害死一只猫。。。

如果象LZ这样的高手被你一句话气跑了,岂不是让很多新手失去请教的机会?!!!

网友L:
奇怪~~~

为什么害死的是一只猫而不是一只老鼠或者别的???

网友R:
虽然很欣赏这种模式,可以降低功耗,但还是不愿意尝试

虽然很欣赏这种模式,可以降低功耗,但还是不愿意尝试
貌似中断服务程序还是简单点好

网友S:
只要回忆一下单片机的设计目标,就知道这样东西有没有意

不看好!

网友T:
楼主是不是参考MTK的DVD程序?

网友U:
感觉有点本末倒置。

处理一个跑马灯程序可能这样做可以。但是真的需要处理一些实时度要求高一点的程序就不可行了。

网友V:
慢慢品尝。。。。。。

网友W:
这是典型的协作式

这是典型的协作式,但是这样做不安全,容易丢失时间片。建议中断里面设置标志,把那一大套移到外面,这样更安全。

网友X:
恐怕不好。。。。。

1.不是什么单片机都支持中断嵌套,咱的意思,能放到外面的就不要放到中断中,尽可能快的释放中断是中断机制的本意
2.低功耗啥的和处理时间有关,在终端中处理同样不低功耗

网友Y:
想到RTX51

还没有认真地看,不过,粗略地看一下有点像RTX51的办法。
RTX51就是用T0作时间中断计时器,主程序就可以是一个main task, 然后给每个任务分配一定的运行时间片,到时就中断执行别的任务,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现在就新接手一个这样的项目,遇到的问题是每个任务的运行时间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不可以太长,想请问一下楼主你怎么预算一下每个task的执行时间?

网友Z:
冰河世纪的“裸奔”

网友AA:
re

中断复杂化与简约化并不矛盾,应用不同,灵活选择了

网友AB:
是不是这样的?

没法细细看完,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懂什么OS,操作系统)

假设每5MS中断一次,

       中断一次, 做第1件事,要在5MS内做完.做完空循环.
       中断第2次,做第2件事,要在5MS内做完.做完,做完空循环.
       中断第3次,做第3件事,要在5MS内做完.做完,做完空循环.
       ...
       中断第N次,做第N件事,要在5MS内做完.做完,清除中断记数标记.做完空循环.
;;;;;;;;;;;;;;;;;;;;;;;;;;;;;;;;;;;;;;;;;;
我在没中断的系统中这样做:
   计数器如果等于1,做第1件事,完成刚好200US,然后记数器加1.
   计数器如果等于2,做第2件事,完成刚好200US,然后记数器加1.
   计数器如果等于1,做第3件事,完成刚好200US,然后记数器加1.
...
   计数器如果等于N,做第N件事,完成刚好200US,然后记数器清0.然后记数器加1.

网友AC:


网友AD: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网友AE:
顶一下

虽然我的观点和楼主不同,我支持能在主程序做的绝不用中断。例如按键去抖就用主程序周期,反正去抖有50%甚至更大的偏差都没关系。

不过还是支持一下楼主原创。

网友AF:
做法和 15楼 forthlab 相似

网友AG:
想法不错.

想法不错.

网友AH:
学习中

    还是比较赞成所长的简约中断

网友AI:
----学习了----

好像有处笔误 const FUNCTIONPTR[] tasks = {
const FUNCTIONPTR tasks[]={

网友AJ:
不理解

不好理解,个人感觉:
时序的主次将完全颠倒;
而且系统可能变得很复杂;
是否放在中断中CPU运行的时间基本一样,低功耗从何而来?
主程序往往耗时都很长,时序岂不是要大乱?
中断中多安排一些例行性的动作,如显示,读健,发声等,这个是提倡的,但整个主程序搬过来,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

网友AK(2008-09-02):
赞同hotpower的“裸奔”论

楼主实在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如果能合理应用“状态机”的概念,所谓的多任务处理就能轻松实现。

网友AL:
学习中

不错,努力学习中

网友AM:
使用性好像不广

   这样能保证时钟的准确?你能保证中断里的任务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假如你用了液晶,有刷写液晶任务,他所耗用的时间早已经够定时器中段多次了。用这种方式,只能是任务少,且耗时短。
   假如使用了ps2接口,而此时正在定时器中断中处理任务,当ps2设备有请求时,无法响应,应此会错过这个响应。此类对响应要求苛刻的设备在这种系统中会很不可靠。

网友AN:
为LZ的精神加油

虽然做过多年的单片机程序,还没有想过原来可以这样做,呵呵。。。
就像习惯了右手,却忽视了左手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建议大家学习LZ变相思考的做法,没准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与诸君共勉

网友AO:
记号

记号

网友O:
中断不宜做太多的事情肯定是对的

只是很多具体的情况是任务不多不复杂,这时所有任务都可以在中断中完成。。。

网友AD:
觉得不怎么样

感觉不是个很好的一个构架
当然了,比没有构架好

网友AP:
偶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的观点不敢苟同

偶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的观点不敢苟同,个人认为,一个时间片已经足够程序执行了,想想12M晶振,平均每条语句算他2us,10ms一个时间片,可以执行5000条语句,在状态机的情况下并不是每条语句都执行到的,一般的项目一个状态执行不可能5000条语句,好!执行完 跳出我可以让它休眠,降低耗电,更重要的是增加的抗干扰性!偶觉得开门狗拉回来没用,如果开门狗溢出,重启,需要利用状态机来返回,返回到原来执行的状态

网友AQ:
本来单片机资源就少

应用的场合要求实时性高,用个状态机机制好点。事件驱动,我不认为中断内做太多的动作 ,一般在中断做个时间标志 或者处理一些响应程度高的动作。没有必要复杂化

网友AR:
不提倡这种方法

   中断程序应该做尽可能少的事情。

前后台系统中,我喜欢这样。

void       main(void)
{
while(1)
{
     Sleep();
     SystemCounter++;
     switch(status)
     {
         // 各个任务......
     }

}

网友AS:
走路向后看

学习了。多谢LS

网友AT:
想法不错!

不过用中断要小心!

网友AU:
看我的做法

void main(void)
{
    uchar buffer = SmartOption[0];        // SmartOption
    system_init();
    receiver_init();

    while(1)
    {
        keyscan_thread();
        key_handle_therad();
        minder_thread();
        RF_encode_thread();
        idle();
    };
}

网友AV:
有点操作系统的味道了

有点操作系统的味道了

网友AW(2011-10-27):
PK的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AX:
iceage大侠的经典程序,构思严谨,确实耐看,学习了~~~

网友AY:
找出来仔细研读

网友AZ:
看看,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学到很多

网友(2011-11-26):
额,好,可好在哪里,不知道,因为是楼主说的

网友BA(2013-01-21):
这**竟然加库  害人不浅。 个人认为,要门前后台  要么操作系统 弄别的都白扯 换汤不换药 一个味。

至于楼主 属于乱创新。

个人认为。

网友BB(2014-03-12):
先是看楼主的软件架构,倍感亲切——我们公司也用类似的架构;
再是看楼主的状态机编程,可谓萍水相逢——当初我也花了很多精力学习这种思想;
最后看楼主的编程风格,简直就是抄我的——开玩笑哈,确实有许多跟你类似的地方。
像:watchDogCounter--;Enable_Interrupt;其实我一直也是这么写的,难道我再梦中偷学你的~~~

网友BC:
个人理解,中断函数里面还是尽量少一些执行代码!一些单片机你没有吃透他之前,在中断函数里放很多东西后果不堪设想~状态机加时间片,应该算裸机程序最好的方式!

网友BD(2014-09-16):
楼上的就你这点水平也在说楼主单片机没吃透,你不显得太失礼吗?不要不懂装懂哦,楼主的水平你只能用来敬仰

网友BE:
争论某种技术/方式一定比另外一种是否有绝对的优势是要看具体的应用要求,我工作中遇到不少设计都要折中选择,特别是硬件就比较明显,没有哪一个元件(包括到具体型号参数)是完美的能适用于所有场合,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合选择合适的元件。武侠小说影视有说无招胜有招和随机应变,也有说以不变应万变,是否真的完全是虚构的对我们现实的工作没有指导作用?

网友BF(2015-09-16):
我看个国外工程师有好几个都是用这种方法写的.
其中一个写的很绝,MCU直接数码管,并用数码管驱动引脚分别连接红外接收头与按键,AD采集等,遥控时数码管不闪烁,数码还可以调亮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