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mega8的数字功放设计

楼主(2008-08-02):
1 引言
数字功放由于其效率高、易与数字音源对接等优点而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它主要包含两部分,图1为数字功放的基本框图。其中PWM变换大致有两种,一是模拟PWM,即将输入的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经D/A后与三角波进行比较,这种变换必须要有频率上百kHz、线性度好、满幅的三角波,而且还要有高速模拟比较器,否则将影响PWM波形在解调后的波形,这些都将增加成本和设计复杂度(使用集成D类功放或D类控制芯片另当别论)。二是数字式PWM,即将输入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经A/D后与计数器相比较,即用计数的方法代替三角波,从而避免了三角波非线性所引起的失真。同传统的模拟方式相比,数字方式具有设计简单,效率更高,抗干扰性更强等优点。而Atmega8单片机中的定时器1可以工作在PWM模式,它只要将其AD中的值移到PWM的输出比较寄存器中即可完成PWM调制,实现起来相当简便。

为了提高输出功率,大多数D类功放都以BTL方式来驱动。

而无论是模拟式还是数字式PWM,BTL两路输出信号的选择也都有两种方案,即同相驱动和反相驱动。前者在零信号时,其两路信号的叠加效果几乎为零,而后者在零信号时,叠加在滤波器上的电压会变大,当然可以通过修改滤波器参数来降低其在负载上的压降,但这样会增加系统功耗,而且不便于整体实现。因此,本文选用数字式PWM,并采取同相驱动方式实现数字功放功能,从而进一步降低了静态功耗,提高了效率。

2 硬件设计

该设计的硬件电路分为三部分,包括前置放大、A/D与PWM转换、功率放大及滤波等,其硬件电路原理如图2所示。本系统的PWM频率至少要调制到信号最高频率(20kHz)的5倍以上,才能保证音频信号很好的还原。若工作频率为16MHz,则PWM的计数最大值(以下简称TOP)将为: fCLK-I/O/fpwm=16MHz/100kHz=160。此外,A/D的采样值(最大255)也必须除以一定的数值才能作为PWM输出比较寄存器(以下简称OCR1A/OCR1B)的值,这显然会降低AD的等效精度。而要保证AD原有的精度和PWM频率,则应提高晶振。经测试:mega8在32MHz下还可正常工作,此时AD采样值可直接作为OCR1A/OCR1B值,此时的PWM频率为32MHz/255=125.5kHz。

[NextPage]

2.1 前置放大

前置放大部分主要由AD公司的低功耗、低噪声、单电源、轨对轨输入输出放大器AD8605和数字电位器组成。AD8605的静态电流只有0.9mA(5V),电源范围为2.7V~5.5V,带宽为10MHz。数字电位器采用的X9C102有100个台阶,大小为1kΩ

本**来自中国IT实验室http://embed.chinaitla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