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KEIL C里面定义P4的引脚啊?

楼主(2008-08-02):
(无正文)

网友A:
和定义其他P口没什么差别

和定义其他P口没太大差别
sfr P4       =  0xxx
sbit XXXX    = P4^x    (P4支持位寻址的话)
.
.
.

你用的是什么mcu就选什么mcu呗

网友B:
“我直接象其他脚那样定义都被认为没定义”

呵呵,其它脚需要你定义吗?
此定义非彼定义!

网友C:
先要知道P4口的地址,例如P0口是0x80,P1口是0x90,P2口是0xA0

P3口是0xB0,通常P4口就是0xC0,当然,具体得看数据手册。

例如,AT89C51SND1中的P4口是0xC0,P5口是0xD0

sfr P0=0x80;
sfr P1=0x90;
sfr P2=0xA0;
sfr P3=0xB0;
sfr P4=0xC0;
sfr P5=0xD8;

网友D:
哈哈,都在说胡话

想当然的瞎说哦

P4口的定义和用法是不同的!
不能直接位操作,而只能按字节操作。

因为可以位操作的寄存器被分配完了!

网友A:
楼上又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怎么说的这么肯定

楼主应该告诉大家用的是什么MCU

网友A:
还怕你不成!

网友E:
坐观赌局,我买老X赢,

网友C:
老X在瞎说,想当然

51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位寻址区为:1xxxx000,因而有16个字节,128bit。

例如AT89C51SND1的P4口在0xC0,P5口在0xD8,它们肯定是可以位寻址的。所以楼主要看具体的数据手册,它在哪个地址。

楼主:
回各位

我用的是STC89C54RD,但KEIL C里面找不到和他相符的MCU.
KEIL C里面基本上都是只有4个IO口而已

网友C:
看手册...看手册...看手册...看手册...看手册...看手册...

网友F:
STC89xxxP4口可以位操作。。。

网友G:
嘿嘿

这个单片机的P4口是可以位操作的

数据手册有:
DIP-40,PLCC-44,PQFP-44 封装(RC/RD+ 系列PLCC、PQFP 有P4 口地址E8H,AD 系列P4 口为C0H)
RC/RD+ 系列PLCC、PQFP 多两个外部中断P4.2/INT3,P4.3/INT2。 P4 口均可位寻址

网友H:
特定型号

网友A:
还好没下赌注,要不然5楼连内裤都要输光了

网友D:
呵呵,还好没下赌注...

网友C:
看来17楼的lyjian(貌似是李淫贱的缩写哈)对xwj的内裤感兴趣

网友I:
看具体的单片机了……

网友A:
其实我对computer00的内裤感兴趣

其实我对xwj的内裤不感兴趣,我对computer00的内裤才感兴趣!
lyjian你可以理解为老淫贱的缩写
呵呵

网友C:
哈哈~~~5楼的内裤是xwj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