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08-08-04):
下面是我调用函数的过程,编译时会出现error C212:indirect call:parameters do not fit within registers的错处,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define  P2   ((unsigned char data*)(0x1b))
#define  P3   (*((unsigned char data*)(0x0B)))
void Func1(void)
{
    word xdata P1,x;
    x = ((byte(code*)(byte*,byte *,byte))0xFF00)((byte*)P1,P2,P3);
}

网友A:
玩得真花

网友B:
P1、P2、P3寄存器名,貌似不能再用define重定义了

LZ确实玩的够花

网友C:
這有實際意義嗎

楼主:
不要把别人的问题都想的那么弱智。

没有实际意义我拿上来逗你们玩啊?

楼主:
P2,P3是要重定位变量

P2,P3原本是一个函数中全局变量,只是要在另外一个函数中用到,而这个函数是在另外的工程里编译的,所以要对全局变量定位的。。。

网友D:
为什么要用P1、P2、P3这些寄存器名???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简单写了

实际上我要写的Para1,Para2,Para3

网友C:
即使是全局變量也沒有必要用直接地址操作

你的方法理論上是可以的,好象細節不對
把p123的地址定義遠些試試...

楼主:
我怀疑可能是参数传递规则的限制所致

网友E:
re

通过一个指针间接调用了一个未知的函数名(比如0xFF00被强制转化成的函数入口),是不能含有实际参数的。
看keil在线帮助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c51/c51_c212.htm

楼主:
没大看懂

貌似keil在线帮助上说的是,当所有参数都能用寄存器正确传递是,可以带参数

网友E:
没错

而0xFF00转成的函数,没有在编译器中编译过,不知道如何传递参数到R0--R7吧。
我的理解

楼主:
看来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换个思路了

网友C:
我認為還是沒有必要搞

楼主:
楼上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F:
还真是弱智!除非你是要调用现成的2进制代码,否则没有必

楼主:
楼上的,我不想跟你争口舌

没有建议和意见也别侮辱人,积点口德对你没坏处!

网友C:
回16l

因為參數傳送可以用其它方法間接實現(比如用全局變量).
我相信任何人的項目是不可能大量使用這些不正規的方法(偶爾使用可以達到高效),針對不正規的做法就用不正規的方法對付...

楼主:
19l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情况你不大了解,现在我有两个工程,暂且叫他工程1,工程2。
工程1已经定版了,也就 是说不会有改动,工程2可以有变化,但是要调用1中的某些函数,而且也会用到全局变量。所以现在就是工程2调工程1里的函数,而函数的参数是全局变量。

网友A:
瞎猜

按12楼的说法:“当所有参数都能用寄存器正确传递是,可以带参数”

是不是P1不满足这个条件?
“parameters do not fit within registers”

网友G:
re

LZ强人啊!我看都看不懂什么意思,你居然能想出这样的写法。
我想问一下:2个不同的工程,为什么2要去调另外1的函数和全局变量,不明白,直接在2中再写一个一摸一样的程序不就行了吗?
如果2要监测1的变化,那就不是2个工程了。直接把2个工程合起来不久好了吗?

网友C:
這樣

你先定義一個函數指針變量,再賦值,再調用....
這樣應該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