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匠人jj和老x.

楼主(2008-08-05):
偶的电机抖的真厉害,,,用手握着,手都受不了.开始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晕,好象是严重失衡啊.  上面其实很轻的.

网友A:
仔细调整两边的重量,直到重心落到轴心上

可以慢慢试着加东西或掰掉点

网友B:
调节配重平衡啊

网友C:
你基本搞成了偏心轮,TNND,怎么可能不哆嗦。。。

网友D:
调节配重

上个图来看看?

楼主:
没有相机... 显示内容够呛,逗动造成的.

楼主:
还特别把pcb作的比较宽,免得太窄了晃动.

网友B:
这个重心够你调的了,哈哈~~~两个方向都要平衡~~~

网友D:
美感很重要

楼主:
晕到,早上到公司,老板说后天要出板,

俺突然想起还有这个玩意,就马上匆忙画了个,拼在一起作板了. 而且,不敢作这么长条的..

晕,下次重新作一板.

网友E:
小哥,你这个要修改的还多着

不要急着做板了。

在公司,以后做板的机会多着。

你发给我那块板,我拿到手以后看了一下,感觉问题多多。

元器件都不想买了。怕浪费钱啊。

先说几点,内侧的LED离圆心太近,会导致用不上,因为你外侧刚好又有另外一个LED发光,两个光容易重叠出问题。

部分封装的间距太小,我怕一焊接就到一起去了。

还有电机固定孔附近的几个小孔居然都没有做到一个圆上面去,影响了对称效果啊。

所有的东西应该对应中轴线平均分布,至少要重量上满足啊。

最有还有一点,如果可以,建议用0603封装的LED来做,这样可能可以做精细点。

楼主:
抖的头大,,学教训了,,重点考虑重心问题.

楼主:
振的受不了了.简直是拖拉机.哪里还能看.

中午没午休又重新画了,偶是来挨砖头的,请老x和匠人再扔两块.  这次应该考虑了重心问题了,布线也试了能布通.

楼主:
最后,isp座当然是不会焊上去的.

部分地方预留锡点加配重.

网友A:
重的东西尽量少用,尽量往中间放

先贴电路图上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怎么才18个LED啊?
可以学匠人的中间多个一起亮的嘛

网友B:
建议将除了LED之外的所有元件都放在PCB背后,这样更美观

楼主:
倒塌,觉得18够了,再加led,那俺就用595,硬件spi

蜂鸣器和ir接受头最重..

楼主:
大点元件都在背面,正面都贴片.应该不碍事的.

楼主:
将蜂明器放最端考虑抵消另一侧的长力臂.

网友C:
一个简单做法

以电机安装孔为中心,计算上下、左右的PCB面积是否大致相等,元件尽量按照中轴线均匀排列,重量大的东西尽量靠近电机安装孔并在它的镜相面配重,PCB细长一点相对来说要容易配重。

网友A:
严格点的话就对(重量×力臂长) 积分

不严格的话先左右对称,然后末端焊个螺帽,上面拧螺丝调节

楼主:
要是偶像匠人jj一样俩双单片机,偶就搞无刷驱动了

手头几个无刷电机,扁的,很小巧,非常合适,不过n贵一个.

楼主:
晚上再压缩pcb宽度,作细长的.一直以为作宽点好,不容易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