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k型熱電偶

楼主(2008-08-06):
一直對冷熱端概念很模糊(因為沒有用過,也沒有見過實物),說要冷端固定恆溫才準確,但看實物一邊是兩個線頭,而另一頭是個探頭,何來冷熱端呢,難道不是將探頭放入被測物體嗎?何來冷端固定恆溫呢?難道是將兩個k串起來一個放入恆溫箱中....反正有點暈,很多資料根本也沒有講清楚怎麼用...
望高手賜教.

网友A:
呵呵,很多资料都说的很清楚

一般来说,热端就是测量温度的那个传感器头,冷端就是在仪表接线端,把冷端放到冰水混合物里面显然只能是实验室,实际应用中,是用一个常温的温度传感器检测冷端温度并反推热电势,再结合热电偶的输出通过一定的运算就可以得到目标物体的温度。

呵呵,资料很清楚,估计是你没仔细看罢了。。。

楼主:
謝謝yewuyi,有點明白了

再問一下,兩個不同的材料不是要接在一起嗎,難道只要用導體連在一起就起行了,難道距離不重要...
我就是考慮到實際一般沒有恆溫冷端才....
冷端一般是否有做成特殊形狀,方便放置恆溫器中呢...

网友A:
~~

热电偶其实就是两根不同的金属焊接在一起,这个混合物在不同的温度下会有不同的热电势,这个电势和长度基本没关系。

冷端不需要做成特殊的形状,和普通的导线线头一样,这是连接到仪表上的,对于仪表来说,冷端其实就是这一端,国标给出的热电偶的输出表格是以0度为冷端得到的,在实际应用中,显然不适合在使用场合搞出0度环境,所以一般是根据冷端的温度反推出一个电压值,然后再结合热电偶输出的电压值去求真实的温度值的。

呵呵,还没有明白吗?

记得以前好象是tyw或者是maychang做了一个总结,并详细讲解了用热电偶测量的电路和计算方法,呵呵,俺过去也做过几次,但都是做的时候再去翻书,都忘了。。。

看看还能不能做个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A:
~~

找了一张过去的图纸,用单电压供电就能测量,不需要双电源的。

呵呵,也忘了是不是正确了,有兴趣你自己验证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1133646840.rar

楼主:
本來我的想法是對的

被那個什麼冷端要放在0度環境搞糊涂了,我是感覺測個溫度不至於帶個冰箱什麼的吧,哈哈...
非常感謝yewuyi!

网友B:
呵呵,关键是你没搞清楚或没有仔细思考热电偶的原理

热电偶是什么?
其实就是两根不同的金属接触点的热电势与温度对应

两根不同的金属构成回路时必然有两个混合接触点,
最终获得的是两个混合接触点相对温度

而最重要的就是接触点材料 和 接触点的温度

所以线用什么材料、怎么接、在哪里接头就不能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