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设备内部线路板与周边电器间的走线怎么表示出

楼主(2008-08-06):
我平常都是给电工一个接线图,让电工按实际情况走线做整洁就行,我都是用cad或99se画的,只是个平面的示意图。最近看到老虾说,提供给电工的不仅要接线图还要有设备内部的走线图,可是设备内部的走线图应该是个立体的吧,你们都是怎么画的呀?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呀?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呀?

网友A:
CAD画的示意图

楼主:
yewuyi,线路板与周边电器间的走线不用画吗?

网友A:
要画,但画是示意图或者是简略图

再配工艺文件辅助。

俺们是这样做的,不知道别家怎么弄的。。。

楼主:
yewuyi,一般设备内部都是立体空间走线的,

示意图或简略图怎么表示?用什么软件画出来呀?辅助工艺文件包括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