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脉冲时如何响应按键

楼主(2008-08-07):
脉冲由单片机端口发出矩形波,脉宽可调,工作3秒,停1秒。在此期间能随时响应按键,现在按键加较慢。都没用中断。如何解决?请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A:
都用定时中断完成

如果脉冲输出是由CPU直接软件完成,那按键响应慢太正常了。

网友B:
听不懂楼主啥意思! 2楼厉害!

网友:
这么慢的脉冲不用中断的确可以实现,但最好还是定时器中

网友C:
中断是个好东西啊

    当你做写的程序比较长的时候就能觉得了,平时写程序时最好能多用中断。

楼主:
脉冲由CPU直接输出

脉冲为低频脉冲,脉宽只有几十微妙,脉冲间隔为几十毫秒,每组四个脉冲,按键采用定时中断还是慢。

网友D:
在脉冲间隔几十毫秒的程序里嵌入键检测

网友:
几十毫秒当然需要用定时器中断了,否则你真在那里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