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有没有8*16的ASCII码点阵吗?

楼主(2008-08-07):
若有现成8×16的ASCII码点阵怎么来运用呢?
  若定义uchar code ASCII[]={;;;;;;;;;;;;;;;;;};
  若想要显示字母A应该怎么搞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知道也没有义务要告诉你呀

楼主:
呵呵!那确实!

呵呵!那确实!
     都怪我!不然也不用来麻烦大家了!

网友B:
去下个HZDotReader自己取模

网友C:
还要看你取摸方式!

楼主:
楼上的大哥!请问有几中取模方式啊!

网友B:
唉,自己先去看书!!!

看看书就会的基础知识,还到处瞎问?

难道还要别人把书本给你全打出来???

网友D:
方向有上下左右,lz排列一下吧.

网友E:
如果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列的

可以从UCDOS的系统里提取出来,里面有一个叫做ASC的文件,它就是8*16的英文库(ASCII)

楼主:
谢谢了,我知道了!

看了很多基础的书,但是就是没有直接这么说的!所以来问问!
哈哈!
  我自己用取摸软件做了些字库但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出错误,我想可能是自己方法错误了!

网友F:
隨便找個字模軟件搞定了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谢谢了!祝各位奥运快乐

网友G(2012-02-09):
楼主搞的的速度好快呀!我不知道咋弄啊

网友H:
往上随便搜就有了

网友G:
网上找了段小程序。。。。。。

void display_font_ascii(char *asc)
{
        int i, j;
        debug("=================\n");
        for(i=0;i<16;i++)
        {
                for(j=0;j<8;j++)
                {
                        /* 逐位相与,为1者打印“*”,否则打印空格 */
                        if(asc[i] & (0x80>>j))
                                printf("*");
                        else
                                printf(" ");
                }
                printf("\n");
        }
        debu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