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义隆单片机高手

楼主(2008-08-08):
各位大虾:我手头上有个程序,知道是用义隆单片机EM78P806AH写的。
但我在编译的时候碰到如下问题:
第一次操作:
**作EMC WICE编译器顺序如下:
1:File-new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roject中输入:工程名:fk1;路径:桌面:芯片型号: EM78P153E(ICE153E)(注:这里我是故意选择不对的型号)
输入完成后点击“OK”
工程建立后回到编译界面按如下操作:
2:在Project-Add files to project (问题就出现在这)
然后就可以把我的文件添加进fk1这个工程了。然后就是可以编译了。就是问题多。

第二次操作:重新打开编译器
当**作1步骤时,按上述操作顺序但在芯片型号处输入正确的型号:EM78806(ICE806)。
输入后点击"OK"
到2步骤时就发现:Project中的Add files to project 变成灰色了,不可添加我的原文件了。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次操作和第二次操作都是相互独立的。他们只是选择的芯片不同。但为什么选择正确的芯片时反而不能添加文件了呢?

网友A:
Project 不对,新建一个ProjecT,再添加DT

不明白到群来

网友A:
一个Project,有一个属性,包含了芯片资料

是没设计好的表现(个人之见)

楼主:
Project不对?

我上面的操作有什么不对吗?
我的顺序也是先创建Project在添加ASM源文件的啊。
在第一步中:创建Project我两种方法都试了。在File—new里创建Project。
在Project—new里创建Project都是一样的情况啊。总之,如果芯片选中了EM78806(ICE806),就会在添加时“Add files to project”变成灰色了。

网友B:
你是用什么版本的编译软件,可以试着更换版本高点的软件

网友A:
当你以什么芯片建立一个PROJECT的时候,

该PROJECT就只能添加那种芯片的DT文件

网友C:
DT文件还能说明自己是哪种型号?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A:
这样

DT文件当然没有什么属性.属于表达不清楚.
我们一般写一个DT,实际就选了一种片子,你在添加的时候,就会选那种芯片.
我要表达的意思:建立项目选用的芯片型号与你要用的芯片一定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