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298N驱动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电路

楼主(2008-08-10):
我在做一个电子设计,题目是自动控制升降旗系统,我选择了混合式步进电机42BYGH250C,但是没有买配套的驱动器,现在要自己做,选择的驱动芯片是L298N,但是没有发现有现成的电路可以参考,也没有具体的介绍相关的资料,不知那位大虾可以帮忙!

网友A:
L298N是很简单,关键是您得搞到电机的PDF

根据时序做就能转起来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其实很简单的,只是第一次做,所以有很多问题不懂,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B:
如果要相当精确,

要注意电机功率的选择,否则会出现丢步
不准!
尽量用缓加速,减速.

网友C:
电机是国产的,去常州那几个步进电机厂家找找,

或许能找到电机的参数。
另外,用L298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资料,网上一大把呢。

网友D(2020-06-29):
引用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只是第一次做,所以有很多问题不懂,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  ...

您好 有电路图可以给我参考下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只是第一次做,所以有很多问题不懂,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  ...

楼主 能参考下你的电路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