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救!

楼主(2008-08-11):
哪位兄弟用过编码器啊?  指点下啊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个问题,如果编码器死在中间状态,比如说 01 或者00 这个状态后,大家如果处理啊

mcu每次总以为编码器在运作,其实呢是死在哪里了 大家有么高召啊?

网友A:
huageshilu

检测脉冲的上升或下降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编码器会卡在 00或者01 这个状态 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拜托LZ自己也动下脑子

真是死心眼,程序检测的是沿,不管停在什么状态,又不会带来沿的变化.
至于具体程序自己琢磨,等别人喂饭永远没办法提高能力

网友B:
我说一句

这样的编码开关还要继续用吗?
还不如换家供应商。。。。。

用一个上升/下降沿触发中断程序就变的很简单了。。。

楼主:
谢谢!

问题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大家最讨厌这样的LZ

网友C:
嘿嘿

啥叫编码器捏?
跟编码器相对的是解码器,单独说编码器或解码器一般都是跟通信、信息有关的东西。

似乎LZ这个的叫法应该是:旋转编码器
实际上,这个东西也就是当年这么翻译过来了,叫编码器是有一点不合适的,所以说到他的时候一定要加“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