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负电压转正电压电路

楼主(2008-08-11):
由于本人想用ADC0809检测-5V的电压,所以必须将其转为正电压才行。

网友A:
反向放大器如何?

网友B:
直接用两个电阻分压拉高,反正adc精度也不高

楼主:
回楼上

回2楼,试过了,不行,输入-5V电压,得不到正的电压。附图。
回3楼,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楼主:
回2楼

可以了,但电压很不准,我输入-4.92V,得到才+3.37V。我电源负端11脚接的也是-4.92v,是这个电源电压不准的原因吗?

网友C:
LM324不是轨到轨的运放,所以你供电为正负5V话,一般输出是很难到正负5V的,你把运放的正负电源加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用lmv324就可以了

网友E:
用+ -12V的电源.

楼主:
谢了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