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有问题

楼主(2008-08-11):
在正常情况下,SDRAM初始化完成后内部的值应该为随机值,现在有一块板子,SDRAM初使化完成后值全部为0,请问大侠,问题大概在哪儿

网友A:
没有问题啊!

你管他那么多干吗?除非你想用里面的“随机数”。

楼主:
谢谢,关键是现在机子时好时坏,感觉跟SDRAM有关

网友B:
不是sdram有问题,是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B:
不要有点事情就说芯片有问题

如果芯片那么容易出问题,你上这个bbs都上不成。另外说下,问问题的时候,最好把问题详细描述一下,现在网友们连你什么系统、什么ic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你,所以只有在这我啰嗦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