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个CC1100发射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用CC1100,参考TI的demo,天线是“长弯头天线”(长度:101MM,直径:11MM,增益:3dBi,驻波比:<1.5,极化:垂直极化,方向性:全向。天线的的参数是厂家给的,不知道是否准确)。
    我们在很宽的马路上,用两个模块一发一收进行测试,测试的实际距离大概是80m左右。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在网上看到随便一个都是200~300m。
    大侠们能否指点一下,该如何进行问题的定位和调试,多谢!!

网友A:
软件上就是把速率要放到最低!

软件上就是把速率要放到最低,放射功率设置最强!
硬件上布板很讲究的!

80m已经很不错了!要做到200米肯定要加PA的!网上的不要听他们吹!
自己做过是最清楚的!

网友B:
200米是正常水准

做不到,除了数率问题,更多的是硬件上的问题
1,匹配
2,PCB
3,整体电路设计

网友C:
CC1100的最大输出功率是10dBm

1200bps,3dBi天线的开阔地正常距离约250-300米,楼上东瓜说的不错。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冬瓜能否详细讲一下匹配呢?我也怀疑是匹配的问题。我们用仪器测试,输出功率大概只有-30dBm。不知道是测试不对,还是本身就只有-30dBm。怀疑的原因是在这个功率下,应该传不了80m呀。
    大侠救命呀。

网友D:
拆一个成品

仔细分析一下即可

网友E:
呵呵~~

输出功率 是在软件上定义的  空中速率放低
我从代理商那里买CC1100模块,他们说是100M

网友F:
CC1020,弹簧天线1km

雨后最好成绩1500米,10dBm的发射功率,不加发射功放和LNA,有要买模块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