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饱和压降小于0.2v的三极管。

楼主(2008-08-12):
(无正文)

网友A:
几乎每个三极管都可以做到饱和压降小于0.2v的

关键是Ic和Ib多少

网友B:
饱和压降只看过驱动的程度

网友A:
晕,拿个二极管当三极管

BAT54是二极管

网友C:
2N7002

网友A:
晕,拿个MOS管当三极管

MOS管讲的是导通电阻,不是饱和压降

网友D:
电阻小压降就可以低吗,呵呵

网友A:
几个小功率PNP三极管饱和压降的测试数据

前几天正好做了一个我使用到的小功率PNP三极管饱和压降的测试
数据如下:
型号    压降(mv)
(ib=8ma)    (ic=100ma)
mps750    30
2sa928    41
8550c    44
8550d    48
2sa562    56
bc636    59
ktc8550   59
bc638    62
2sa1708    67
2sa817a    70
kta1270    88
bc327    93
bc556    182
bc557    191
2sa1015    203
2n3906    241

网友E:
所有的都可以,lyjian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F:
跟Ic、Ib和放大倍数都有关系吧

网友G:
飽和壓降不是0.1v嗎

這還和ic有關

网友B:
当然跟Ic、Ib和放大倍数都有关系

网友A:
既然是饱和,那就跟放大倍数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规格书中给出Vce(sat)参数时都只是说了Ic个Ib两个条件测试条件,从来没有给出hFE。

网友H:
嘿嘿

手册里这个地方给的Ic,Ib是指达到饱和的基本条件。一旦饱和了,Vce就很小了(=饱和压降了),再增加Ic,Ib,Vce的降低就不明显了。

网友I(2020-05-07):
NSS20601CF8T1G的datasheet:(IC = 0.1 A, IB = 0.010 A) VCE(sat)典型值为0.007V。(IC = 4.0 A, IB = 0.400 A)时 VCE(sat)典型值为0.11V,最大值为0.13V。

网友J:
压降和流过的电流有关系吧,不说集电极电流,饱和压降也没法确定

网友K:
就没有这个单一问题的。
饱和压降是直接和对应工作电流相关,需要知道什么电流下面,才可以到这个值才对。
否则,任何一个三极管都可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