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小车,使5个红外对管成“一字型”,中央那个有什么用

楼主(2008-08-12):
    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做寻迹小车时(AT89S52作MCU),开始时采用5个红外对管成“一字型”进行寻迹,但我编过程序以后,发现中间的没用上,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算法上中央那个红外有什么特殊功用吗~小弟先谢过了!
(相邻两红外的中心间距约为15mm,寻迹的黑线约为20mm)

网友A:
一般都是单数

小车偏离中心黑线过大时,中间的管子就起作用了,
或者在拐弯的时候,无法保证内侧的管子始终在黑线上的时候。

网友B:
如果相邻两红外的中心间距约为15mm,寻迹的黑线约为20mm的话

得还不如用双数个红外比较好...

楼主:
谢谢~

2楼能解释一下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