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688,74hc238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8-08-12):
我用74hc688作地址比较器,用数字示波器明显能捕捉到,地址不对的时候还是能产生一个干扰信号,我加一个100u电容接地就好了。但是74hc238就不行了,我是先选择y3,然后y2,y1,y0。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y1的时候y3会产生也会产生一个干扰高电平,但是很小也让我后面带的373改变数据了,不知道为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输出有变化肯定是由于输入有变化造成

两个IC的所谓干扰输出应该是你的译码输入不同步变化所致
增加输出使能端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