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无正文)

网友A:
看文档不要断章取义,前面的条件不要忽略了

计数器计数值和FOSC没有关系,只有和其他定时器配合才能有上述结论

网友B:
我不信你看的资料中没有说明为什么

因为CPU每个指令周期只进行一次T0采样,前后两个指令周期采样到不同电平才认为是一个有效的计数。
所以一个计数要能被CPU采样到,高低电平至少都要保持一个指令周期,这样计算的周期就是2个指令周期;对于51核,其指令周期为Fosc/12,因此T0最大的计算周期为Fosc/12*2(频率为24/Fosc)。

楼主:
我就是不能理解计数值怎么不等于计数频率

计数频率的定义就是1秒内的计数值啊,我认为12M f_osc 的单片机最大的计数频率是500HZ啊,难道资料是错的!!大家给点意见啊,我说的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