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导还是应该**3月为基月的原则

楼主(2008-08-13):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篇您的2004年的** 新编万年历算法。有点问题像您请教。

unsigned char WeekDay(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week, day;
  c &= 0x03;//百年%4
  c = c | (c << 2);//百年%4*5
  day = WeekTab[m - 1];//月表
  week = day >> 5;//月星期数
  day &= 0x1f;//月天数
  if ((m < 3) && !((c == 0) | (y & ((y & 0x03) == 0)))){//平年
    if (m == 2) day--;//平年月天数
    week++;//平年月表+1
  }
  y = y + (y >> 2);//年+年/4
  week = (week + c + y + d + 2) % 7;//(星期=百年%4*5+年+年/4+月表+日+2)%7
  return (week << 5) | day;//返回星期和月天数
}

  if ((m < 3) && !((c == 0) | (y & ((y & 0x03) == 0)))) 这句 计算平年的公式搞不懂。
0401应该是平年, C == 4 y==1 代入去计算。
c &= 0x03;//百年%4
 c = c | (c << 2);//百年%4*5
运算后C==0;

!((c == 0) | (y & ((y & 0x03) == 0))
应该等于0 不是平年

欢迎指正。

网友A:
这个算法实际是把月星期表进行了代换

月星期表+日+2天 等效为公式 (13 * m + 8)/ 5

再“转帖”我当时的“四百年历”的帖子:
推导过程:
1。平年365天(52周+1天),闰年366天(52周+2天)。平年2月28天,闰年2月29天。
   由于公元1月1日设为星期六,故3月1日为星期三。         ——注意这个“三”
   为使算法达到最简,故本算法以“星期”为计算单位。且选3月1日为基月。
2。每400年整一闰,或每4年且不为百年的一闰。
   百年%4=0闰或(年%4=0并且年<>0)闰。
3。每 4年(3个平年+1个闰年)共208周+5天                  ——注意这个“5天”
   每百年共100*(208周+5天)-1天=5217周+5天              ——注意这个“5天”(整
百年暂设为平年)
   每400年共4*(5217周+5天)+1天(整400年闰)=20871周+0天——注意这个“0天”和
“1天”(4个整百年只有一个闰年)
   即400年一轮回!(原来万年历400年前是一家)
4。万年3月1日星期算法(记住那个三)
   公式:某年3月1日星期几=(3天+百年%4*5天+年/4*5天+年%4+月星期表+日-1天)%7
         某年3月1日星期几=(百年%4*5天+年/4*5天+年%4+月星期表+日+2天)%7
   或    某年3月1日星期几=(百年%4*5天+年+年/4+月星期表+日+2天)%7

   闰4百年3月1日星期算法(百年%4=0)
   公式:某年3月1日星期几=(年+年/4+月星期表+日+2天)%7
   例:0000年3月1日星期几=(0+0/4+0+1+2)%7=3%7=星期三
       1600年3月1日星期几=(0+0/4+0+1+2)%7=3%7=星期三
       2000年3月1日星期几=(0+0/4+0+1+2)%7=3%7=星期三
       2001年3月1日星期几=(1+1/4+0+1+2)%7=4%7=星期四
       2004年3月1日星期几=(4+4/4+0+1+2)%7=8%7=星期一
       2008年3月1日星期几=(8+8/4+0+1+2)%7=13%7=星期六
       2042年3月1日星期几=(42+42/4+0+1+2)%7=55%7=星期六

   平4百年3月1日星期算法(百年%4<>0)
   公式:某年3月1日星期几=(百年%4*5天+年+年/4+月星期表+日+2天)%7
   例:1700年3月1日星期几=(17%4*5+0+0/4+0+1+2)%7=8%7=星期一(注意:1700年是平
年)
       1800年3月1日星期几=(18%4*5+0+0/4+0+1+2)%7=13%7=星期六(注意:1800年是平
年)
       1900年3月1日星期几=(19%4*5+0+0/4+0+1+2)%7=18%7=星期四(注意:1900年是平
年)
       1901年3月1日星期几=(19%4*5+1+1/3+0+1+2)%7=19%7=星期五
       1918年3月1日星期几=(19%4*5+18+18/4+0+1+2)%7=(15+22+3)%7=40%7=星期五
       1958年3月1日星期几=(19%4*5+58/4*5+58%4+3)%7=(15+70+2+3)%7=90%7=星期六
       1988年3月1日星期几=(19%4*5+88/4*5+88%4+3)%7=(15+110+0+3)%7=128%7=星期二
       1999年3月1日星期几=(19%4*5+99/4*5+99%4+3)%7=(15+120+3+3)%7=141%7=星期一
       2100年3月1日星期几=(21%4*5+0/4*5+0%4+3)%7=(5+0+0+3)%7=8%7=星期一(注意:
2100年是平年)
       2101年3月1日星期几=(21%4*5+1/4*5+1%4+3)%7=(5+0+1+3)%7=9%7=星期二
       2102年3月1日星期几=(21%4*5+2/4*5+2%4+3)%7=(5+0+2+3)%7=10%7=星期三
       2103年3月1日星期几=(21%4*5+3/4*5+3%4+3)%7=(5+0+3+3)%7=11%7=星期四
       2104年3月1日星期几=(21%4*5+4/4*5+4%4+3)%7=(5+1+0+3)%7=9%7=星期二(注意:
2104年是闰年)
       9999年3月1日星期几=(99%4*5+99/4*5+99%4+3)%7=(120+15+3+3)%7=141%7=星期一
   注:按400年一轮回!(400年前是一家)的说法
       1600年,2000年是一样的
       1700年,2100年是一样的
       1800年,2200年是一样的
       1900年,2300年是一样的
       所以,万年历实际上是骗人的,应该叫“四百年历”才是。万只是多的意思罢了。
5. 万年某日星期算法
   公式:某日星期几=(百年%4*5天+年+年/4+月星期表+日+2天)%7
   通同星期偏差表
   闰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天数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星期   3   6   0   3   5   1   3   6   2   4    0    2
   平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天数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星期   4   0   0   3   5   1   3   6   2   4    0    2

可以看出:
月星期表实际是根据(闰年/平年,天数)得到星期数的。
它实际是个固定的数,只要分清闰年/平年即可。

新算法:星期=(百年%4*5+年+年/4+(13*月+8)/5+日)%7
旧算法:星期=(百年%4*5天+年+年/4+月星期表+日+2天)%7

不同之处为月星期表+2天 和 (13*月+8)/5

例如:
3月时,星期表+2天=0+2=2
      (13*月+8)/5=(13*3+8)/5=47/5=9--->2

12月时,星期表+2天=2+2=4
      (13*月+8)/5=(13*12+8)/5=164/5=32--->4

注意下面有差异:

1月时, 闰年星期表+2天=3+2=5
        平年星期表+2天=4+2=6
      (13*月+8)/5=(13*5+8)/5=73/5=14--->0(5月表+2)
2月时, 闰年星期表+2天=6+2=8--->1
        平年星期表+2天=0+2=2
      (13*月+8)/5=(13*6+8)/5=86/5=17--->3(6月表+2)

新算法的1月2月的年被认为的改变为"去年"
y--;//1月2月的年为"去年"

具体推导过程早忘了,我要找找,估计原稿早丢了,因为我以前
都是随手发帖,但绝对是“原创”.
不信可以搜索“13*月+8”,很难发现正解。

总之这个算法抛弃了“闰年/闰月”,以3月为基月,这样排列
的“一年”将是“固定的”,这是“最后一天”不同,即2月的
28日或29日。

故也给公式法提供了方便。

旧算法是我在立交桥下等人用手机导出的。(当时做过几次修改,而且是对的)

新算法是想抛弃月星期表推导出来的。

这些都是想完成小时玩星期转盘自己推导星期算法的一个心愿~~~

世界真奇妙~~~俺从未知道有“蔡勒公式”~~~

但想法都是一样~~~以三月为基月!!!

下面是我刚搜索到的链接!!!

刚仔细研究了“蔡勒公式”,虽然雷同"某年的1、2月要看作上一年的13、14月來計算"

但差异在我把“某年的1、2月要看作上一年的5、6月來計算”

所以“蔡勒公式”的程序应该为:

/*----------------------------------------------------------------------------------------
                                0000年~9999年星期算法
-----------------------------------------------------------------------------------------*/
unsigned int RtcObj::GetDow(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m, 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int w, c;
  if (m <= 2)
  {
    m += 12;//1月2月同13月14月表
    y--;//1月2月的年为"去年"
  }
  c = y / 100;
  c &= 0x03;//百年%4
  y %= 100;
//(星期=百年%4-2*百年+年+年/4+26*(月+1)/10+日-1)%7,特别注意1月2月的年为"去年"
  w = (((c << 2)-2*c) + (y + (y >> 2)) + 26*(m + 1)/10 + d-1) % 7;
  return w;//返回星期
}

哈哈~~~农民就是农民,菜农的“农历”上不了"大席面"。

自己玩玩,乐乐。

俺的好些和别人的“雷同”的玩意多了~~~

但26与13,10和5,去年等关键的地方太雷同了~~~

俺感到“知音”还是不少的~~~

相关链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9F%E6%9C%9F%E7%9A%84%E8%A8%88%E7%AE%97

楼主:
沉下来了 顶起来

网友B:
f

呵,算起来确实不对
个人觉得,闰年好像和世纪没关系吧

网友A:
这个算法早已不用,新算法不用查表,基月为三月

我记得2004年我写了至少8个版本~~~让楼主遇到淘汰的了~~~

不需考虑闰年校验的星期算法
http://blog.**/hotpower/158297/message.aspx

/*----------------------------------------------------------------------------------------
                                0000年~9999年星期算法
-----------------------------------------------------------------------------------------*/
unsigned int RtcObj::GetDow(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m, 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int w, c;
  if (m <= 2){
    m |= 4;//1月2月同5月六月表
    y--;
  }
  c = y / 100;
  c &= 0x03;//百年%4
  y %= 100;
  w = ((c | (c << 2)) + (y + (y >> 2)) + (13 * m + 8)/ 5 + d) % 7;//(星期=百年%4*5+年+年/4+(13*月+8)/5+日)%7
  return w;//返回星期
}

/*----------------------------------------------------------------------------------------
                                0000年~9999年月最大天数算法
-----------------------------------------------------------------------------------------*/
unsigned int RtcObj::GetDom(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dn;
  dn = GetDow(y, m + 1, 1) - GetDow(y, m, 1);//m+1=13表示明年的1月
  if (dn >= 0x80) dn += 7;
  return dn + 28;//返回当月的最大天数
}

网友C:
欢迎老HOT回归

楼主:
谢谢!!

新算法怎么推导?

网友A:
对3月为基月星期算法的验证

这是我在GPS中的星期算法应用源程序
/*----------------------------------------------------------------------------------------
                                0000年~9999年星期算法
-----------------------------------------------------------------------------------------*/
unsigned int RtcObj::GetDow(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m, 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int w, c;
  if (m <= 2)
  {
    m |= 4;//1月2月同5月六月表
    y--;//1月2月的年为"去年"
//若年不为0年时,下列4行可不要
    if (y >= 0x8000)//负数
    {
      y = 399;//上个4百年的最后1年
    }
  }
  c = y / 100;
  c &= 0x03;//百年%4
  y %= 100;
//(星期=百年%4*5+年+年/4+(13*月+8)/5+日)%7,特别注意1月2月的年为"去年"
  w = ((c | (c << 2)) + (y + (y >> 2)) + (13 * m + 8)/ 5 + d) % 7;
  return w;//返回星期
}

/*----------------------------------------------------------------------------------------
                                0000年~9999年月最大天数算法
-----------------------------------------------------------------------------------------*/
unsigned int RtcObj::GetDom(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dn;
  dn = GetDow(y, m + 1, 1) - GetDow(y, m, 1);//m+1=13表示明年的1月
  if (dn >= 0x8000)//负数
  {
    dn += 7;
  }
  return dn + 28;//返回当月的最大天数
}

下列是刚验证通过的:
int main (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week;
volatile unsigned int day;

  day  = Rtc.GetDom(   0, 2);   //   0.02    29天(闰年)
  day  = Rtc.GetDom(   1, 2);   //   1.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2, 2);   //   2.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3, 2);   //   3.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4, 2);   //   4.02    29天(闰年)
  day  = Rtc.GetDom( 100, 2);   // 100.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200, 2);   // 200.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300, 2);   // 300.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400, 2);   // 400.02    29天(闰年)
  day  = Rtc.GetDom( 401, 2);   // 401.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500, 2);   // 500.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600, 2);   // 600.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700, 2);   // 700.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 800, 2);   // 800.02    29天(闰年)

  week = Rtc.GetDow(1999, 1, 1);//1999.01.01 星期五
  week = Rtc.GetDow(1999, 2, 1);//1999.02.01 星期一
  week = Rtc.GetDow(1999, 3, 1);//1999.03.01 星期一

  day  = Rtc.GetDom(1999, 2);   //1999.02    28天(平年)

  week = Rtc.GetDow(2000, 1, 1);//2000.01.01 星期六
  week = Rtc.GetDow(2000, 2, 1);//2000.02.01 星期二
  week = Rtc.GetDow(2000, 3, 1);//2000.03.01 星期三

  day  = Rtc.GetDom(2000, 2);   //2000.02    29天(闰年)

  week = Rtc.GetDow(2001, 1, 1);//2001.01.01 星期一
  week = Rtc.GetDow(2001, 2, 1);//2001.02.01 星期四
  week = Rtc.GetDow(2001, 3, 1);//2001.03.01 星期四

  day  = Rtc.GetDom(2001, 2);   //2001.02    28天(平年)

  week = Rtc.GetDow(2007, 1, 1);//2007.01.01 星期一
  week = Rtc.GetDow(2007, 2, 1);//2007.02.01 星期四
  week = Rtc.GetDow(2007, 3, 1);//2007.03.01 星期四

  day  = Rtc.GetDom(2007, 1);   //2007.01    31天
  day  = Rtc.GetDom(2007, 2);   //2007.02    28天(平年)
  day  = Rtc.GetDom(2007, 3);   //2007.03    31天
  day  = Rtc.GetDom(2007, 4);   //2007.04    30天
  day  = Rtc.GetDom(2007, 5);   //2007.05    31天
  day  = Rtc.GetDom(2007, 6);   //2007.06    30天
  day  = Rtc.GetDom(2007, 7);   //2007.07    31天
  day  = Rtc.GetDom(2007, 8);   //2007.08    31天
  day  = Rtc.GetDom(2007, 9);   //2007.09    30天
  day  = Rtc.GetDom(2007, 10);  //2007.10    31天
  day  = Rtc.GetDom(2007, 11);  //2007.11    30天
  day  = Rtc.GetDom(2007, 12);  //2007.12    31天

  week = Rtc.GetDow(2008, 1, 1);//2008.01.01 星期二
  week = Rtc.GetDow(2008, 2, 1);//2008.02.01 星期五
  week = Rtc.GetDow(2008, 3, 1);//2008.03.01 星期六

  week = Rtc.GetDow(2008, 8, 8);//2008.08.08 星期五
  week = Rtc.GetDow(2008, 8,15);//2008.08.15 星期五(今天)
  week = Rtc.GetDow(2008, 8,16);//2008.08.16 星期六

  day  = Rtc.GetDom(2008, 1);   //2008.01    31天
  day  = Rtc.GetDom(2008, 2);   //2008.02    29天(闰年)
  day  = Rtc.GetDom(2008, 3);   //2008.03    31天
  day  = Rtc.GetDom(2008, 4);   //2008.04    30天
  day  = Rtc.GetDom(2008, 5);   //2008.05    31天
  day  = Rtc.GetDom(2008, 6);   //2008.06    30天
  day  = Rtc.GetDom(2008, 7);   //2008.07    31天
  day  = Rtc.GetDom(2008, 8);   //2008.08    31天
  day  = Rtc.GetDom(2008, 9);   //2008.09    30天
  day  = Rtc.GetDom(2008, 10);  //2008.10    31天
  day  = Rtc.GetDom(2008, 11);  //2008.11    30天
  day  = Rtc.GetDom(2008, 12);  //2008.12    31天

  week = Rtc.GetDow(2009, 1, 1);//2009.01.01 星期四
  week = Rtc.GetDow(2009, 2, 1);//2009.02.01 星期天
  week = Rtc.GetDow(2009, 3, 1);//2009.04.01 星期天

  day  = Rtc.GetDom(2009, 2);   //2009.02    28天(平年)

  week = Rtc.GetDow(2100, 1, 1);//2100.01.01 星期五
  week = Rtc.GetDow(2100, 2, 1);//2100.02.01 星期一
  week = Rtc.GetDow(2100, 3, 1);//2100.03.01 星期一

  day  = Rtc.GetDom(2100, 2);    //2100.02    28天(平年)

  week = Rtc.GetDow(2200, 1, 1);//2200.01.01 星期三
  week = Rtc.GetDow(2200, 2, 1);//2200.02.01 星期六
  week = Rtc.GetDow(2200, 3, 1);//2200.03.01 星期六

  day  = Rtc.GetDom(2200, 2);    //2200.02    28天(平年)

  week = Rtc.GetDow(2300, 1, 1);//2300.01.01 星期一
  week = Rtc.GetDow(2300, 2, 1);//2300.01.01 星期四
  week = Rtc.GetDow(2300, 3, 1);//2300.01.01 星期四

  day  = Rtc.GetDom(2300, 2);   //2300.02    28天(平年)

  week = Rtc.GetDow(2400, 1, 1);//2400.01.01 星期六
  week = Rtc.GetDow(2400, 2, 1);//2400.02.01 星期二
  week = Rtc.GetDow(2400, 3, 1);//2400.03.01 星期三

  day  = Rtc.GetDom(2400, 2);   //2400.02    29天(闰年)

  os_sys_init (MainTask);//启动ARTX,此函数并不返回main()
}

网友D:
似乎之前查表的方法有误啊

刚验证了一下,之前查表的程序,08年8月31日星期天没错,08年9月1日返回也是星期天,不信可以试试,hotpower后面给出的粗略验证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
感谢hotpower把好东西拿出来分享,问一下,后面这个公式是自己推导出来的吗?如果是那太厉害了。

网友A:
又搜索到一条更具体的蔡勒公式

蔡勒(Zeller)公式:是一个计算星期的公式。
随便给一个日期,就能用这个公式推算出是星期几。

蔡勒公式如下:
W = [C/4] - 2C + y + [y/4] + [13 * (M+1) / 5] + d - 1
或者是:w=y+[y/4]+[c/4]-2c+[26(m+1)/10]+d-1

公式中的符号含义如下:
w:星期; w对7取模得:0-星期日,1-星期一,2-星期二,3-星期三,4-星期四,5-星期五,6-星期六
c:世纪-1(前两位数)
y:年(后两位数)
m:月(m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14,即在蔡勒公式中,某年的1、2月要看作上一年的13、14月来计算,比如2003年1月1日要看作2002年的13月1日来计算)
d:日
[ ]代表取整,即只要整数部分。

下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纪念日那天(2049年10月1日)来计算是星期几,过程如下:
w=y+[y/4]+[c/4]-2c+[26(m+1)/10]+d-1
=49+[49/4]+[20/4]-2×20+[26×(10+1)/10]+1-1
=49+[12.25]+5-40+[28.6]
=49+12+5-40+28
=54 (除以7余5)
即2049年10月1日(100周年国庆)是星期五。

再比如计算2006年4月4日,过程如下:
w=y+[y/4]+[c/4]-2c+[26(m+1)/10]+d-1
=6+[6/4]+[20/4]-2*20+[26*(4+1)/10]+4-1
=-12 (除以7余2,注意对负数的取模运算!)

不过,以上的公式都只适合于1582年(我国明朝万历十年)10月15日之后的情形。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日心说计算出来的数据,对儒略历作了修改。将1582年10月5日到14日之间的10天宣布撤销,继10月4日之后为10月15日。
后来人们将这一新的历法称为“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所通用的历法,简称格里历或公历。

哈哈~~~村里“交通不便”~~~竟然不知早有蔡勒公式~~~

菜农“雷同”的不错~~~

相关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598757.htm

网友E:
这个公式在初中就见过,但是当时不知其所以然。

后来,高中毕业,大学未开学的那两个月里,按照家里的要求,学习了奇门遁甲和摆九宫八卦阵。
从甲己还生甲,已庚丙做初 开始背。
后来对于历法恍然大悟了。
原来二十四节气是跟着阳历走的,农历赶阳历赶不上的时候如果哪个月里有节没有气(一年如果360天,肯定不够24个节气对应的365.2425天,时间长了,总有一个月没有),结果就会闰月。而且农历的闰月的算法及其复杂,口诀被的人都累死,最后发现,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情。

老hot大叔如果想开发个农历的万年历,可以先看看奇门遁甲啊,里面的公式好用的。

网友A:
真不明白蔡勒公式里的-2c是什么意思

蔡勒公式里的-2c是什么意思???
这样做导致了计算结果负数的出现~~~

下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纪念日那天(2049年10月1日)来计算是星期几,过程如下:
w=y+[y/4]+[c/4]-2c+[26(m+1)/10]+d-1
=49+[49/4]+[20/4]-2×20+[26×(10+1)/10]+1-1
=49+[12.25]+5-40+[28.6]
=49+12+5-40+28
=54 (除以7余5)
即2049年10月1日(100周年国庆)是星期五。

再比如计算2006年4月4日,过程如下:
w=y+[y/4]+[c/4]-2c+[26(m+1)/10]+d-1
=6+[6/4]+[20/4]-2*20+[26*(4+1)/10]+4-1
=-12 (除以7余2,注意对负数的取模运算!)

实在不解-2c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很是郁闷~~~

不知和下列文字有关???1582年和-2c能扯上关系吗???

不过,以上的公式都只适合于1582年(我国明朝万历十年)10月15日之后的情形。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日心说计算出来的数据,对儒略历作了修改。将1582年10月5日到14日之间的10天宣布撤销,继10月4日之后为10月15日。
后来人们将这一新的历法称为“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所通用的历法,简称格里历或公历。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58250/message.aspx

网友F:
实际上是+ (-7/4)c

注意:是 +[c/4]-2c

也就是每4个世纪星期数-1

网友F:
典型的1阶比例计算,公式可以这样简化:

蔡勒公式如下:
W = [C/4] - 2C + y + [y/4] + [13 * (M+1) / 5] + d - 1
或者是:w=y+[y/4]+[c/4]-2c+[26(m+1)/10]+d-1

w=y+[y/4]+[c/4]-2c+[26(m+1)/10]+d-1
-->>
w=(5/4)y -(7/4)c +(26/10)m +26/10 +d -1
-->>
w=(5/4)y -(7/4)c  +d +(26/10)m +16/10
-->>
w=(5/4)y -(7/4)c  +d +(26m+16)/10

-->>
w=(5/4)y -(7/4)c  +d +(26m+16)/10 +N个7

“N个7” 为保证数值范围的常数,N 为任意正负整数,可以调整后去合适的值以保证数值范围适合机器计算。

也就是说做3个乘除法和对应的加法即可算出

网友F:
考虑取值范围,为了避免溢出,机器最后可以这样计算:

w=y +y/4 -c*7/4  +d +(13*m+8)/5 +N个7

由于20xx年正好c/4=0,c*7/4为7的倍数,因此现在做的万年历完全可以从2000年或1600年开始计算,也就是每400年的星期数是完全重合的。

所以,公式也可以这样算:

w=y +y/4 -(c-20)*7/4  +d +(13*m+8)/5

每一项都是正整数,都不超过256。
注意:余数要丢掉!

网友F:
呵呵,最后与hot老的公式殊途同归:-)

 w = ((c | (c << 2)) + (y + (y >> 2)) + (13 * m + 8)/ 5 + d) % 7;

网友G:
有用,收藏起来

网友A:
菜农“反汇编”蔡勒公式终成正果~~~

反推(13*M+8)/5+D到13*(M+1)/5+D-1更简单

(13*M+8)/5+D=(13*M+8+5-5)/5+D
            =(13*M+13)/5-5/5+D
            = 13*(M+1)/5+D-1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58297/message.aspx

网友H:
不明白 (13*M+8)/5 是什么含义

希望高人说明一下。

网友A:
菜农气晕数学界的(13*M+8)/5推导过程

首先声明菜农不喜欢数学,更不是数学家~~~

刚找到当年(13*M+8)/5)推导过程的“手稿”。它要从月星期表说起

通用星期偏差表(此表是菜农公式中的(13*M+8)/5)
分组           大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闰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3月 14月 3月 4月 5月
天数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32   29  32  30   31
星期   5   1   2   5   0   3   5   1   4   6    2    4     0    3   5   1    3
星期差         3   2   3   2   3   3   2   3    2    3     3    2   3   2    3

分组           大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平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3月 14月 3月 4月 5月
天数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32   28  32  30   31
星期   6   2   2   5   0   3   5   1   4   6    2    4     0    3   5   1    3
星期差         3   2   3   2   3   3   2   3    2    3     3    2   3   2    3

由于明年的1月(13月)和今年5月的月表值都是0,2月(14月)和今年6月的月表值都是3
故月表简化为:
通用星期偏差表(此表是菜农公式中的(13*M+8)/5)
分组           大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天数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31  28/29
星期值         2   5   0   3   5   1   4   6    2    4
星期差         3   2   3   2   3   3   2   3    2    3

可以看出"分组"为两组(大月小月大月小月大月),每5(记住这个"5")个月1组(注意1月2月划归为5月6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和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星期差同为:3   2   3   2   3

星期差求和=3+2+3+2+3=13(记住这个"13")

再对12个月的星期值求和=0+3+2+5+0+3+5+1+4+6+2+4=40
由于每5个月1组,则40/5=8(记住这个"8")

因为原查表算法为:
某日星期几=(百年%4*5+年+年/4+月星期表+日)%7

所以要琢磨出:
    月星期表 = ((13*M+8)/5)%7

因为每5个月1组,故肯定有((aM+b)/5)%7或((aM+b)%5)%7存在。
但是((aM+b)%5)%7可化简为(aM+b)%5,结果只有0,1,2,3,4.这肯定不过!!!

所以((aM+b)/5)%7将是推导的框架!!!

哈哈~~~"5"用到了。该"13"和"8"上阵了。

参数只有a,b.代入((aM+b)/5)%7几次即可搞定((13*M+8)/5)%7~~~

哈哈~~~菜农没文化让大家见笑了~~~搞笑~~~绝对的"非典"

菜农绝对气晕数学教授,不过俺数学不好也难为菜农了~~~

网友H:
参考 hotpower 提供的程序,我也推导了一下。

网友A:
揭露“心算星期”骗人的把戏

某日星期几=(百年%4*5+年+年/4+月星期表+日)%7

通用星期偏差表(此表是菜农公式中的(13*M+8)/5)
闰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3月 14月 3月 4月 5月
天数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32   29  32  30   31
星期   5   1   2   5   0   3   5   1   4   6    2    4     0    3   5   1    3

平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3月 14月 3月 4月 5月
天数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32   28  32  30   31
星期   6   2   2   5   0   3   5   1   4   6    2    4     0    3   5   1    3

例如2008年的“骗术”

根据星期表查表公式:

某日星期几=(百年%4*5+年+年/4+月星期表+日)%7
          =(20%4*5+08+08/4+月星期表+日)%7
          =(0+10+月星期表+日)%7
          =(3+月星期表+日)%7
查2008.9.8

因为9月表=4,故(3+月星期表+日)%7=(3+4+日)%7=(0+日)%7
即9月的日就是“星期”

所以你就会“聪明”地立即“说出”2008.9.8是星期一(8=7+1=0+1=1)

2008.1.8如何查表???

这里有2种查法。
注意顶部的通用星期偏差表的1月2月和13月14月,
1月2月需要知道今年是否闰年,13月14月不需要,但要将年-1。

1.不需知道闰年的查法
  因为是1月,需要变换为13月或5月,且年变换为2007年。
  即需要查2007年的13月的8日是星期几。
某日星期几=(百年%4*5+年+年/4+月星期表+日)%7
          =(20%4*5+07+07/4+月星期表+日)%7
          =(0+8+月星期表+日)%7
          =(1+月星期表+日)%7
          =(1+13月星期表+日)%7
          =(1+0+日)%7
故2008.1.8是(1+8)%7=(2+7)%7=2

2.需知道闰年的查法
因为2008是闰年,故需要查闰年表
某日星期几=(百年%4*5+年+年/4+月星期表+日)%7
          =(20%4*5+08+08/4+月星期表+日)%7
          =(0+10+月星期表+日)%7
          =(3+1月星期闰年表+日)%7
          =(3+5+日)%7
          =(1+日)%7
故2008.1.8是(1+8)%7=(2+7)%7=2

哈哈~~~这种“心算”骗人的把戏就是当知道年月时,日+偏差就是星期~~~

更详细的可以参见下列连接,注意月星期表是可以随意折腾的~~~

可以看出我04年用:
某日星期几=(百年%4*5+年+年/4+月星期表+日+2)%7

这主要是根据我瞎编的"古老的传说"所造的月星期表~~~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1893/message.aspx

楼主:
受益非浅

谢谢各位!

网友I(2008-11-04):
学习

在灌水中学习灌水.........

网友J:
一个日历哪来这么复杂噢.总天数,算有几个平年几个润年就可

网友K:
哪位老师能讲讲农历算法啊!

哪怕是只适合2000至2099年也好!
不需要"农历08年11月5日"这样的东东,完全用天干地支纪年月日时,最好还能算出24节气,市面上的东东太粗略了!

网友J:
农历算法用查表法吧,真真计算难!还得观天象呢

网友L:
选3月1日为基月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