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 TLV5618 的问题

楼主(2008-08-13):
在往TLV5618里些数据时,为什么要写两次DA的输出才会有更新?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代码错了

楼主:
代码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void DAC_Output (u32 kk)
{

    int i;
    ResetPin(GPIOB, GPIO_Pin_2);   //片选
    for (i = 15; i >=0; i--) {
        SetPin(GPIOA, GPIO_Pin_5);   //clk
        Delay(50);
        if ((kk & (1 << i)) == 0) {
            ResetPin(GPIOA, GPIO_Pin_7);//mosi
        }
        else {
            SetPin(GPIOA, GPIO_Pin_7);//mosi
        }
        Delay(50);
        ResetPin(GPIOA, GPIO_Pin_5);  //clk

        Delay(50);
        Delay(50);
    }
    SetPin(GPIOB, GPIO_Pin_2);   //片选

}

楼主:
main

int main(void)
{

      DAC_Output(0x87FF);

}

网友B(2010-07-14):
TLV5618 输出会有100KHz的纹波是怎么回事?

网友C:
TLV5618 是12位两通道的DA输出吧!
可以仔细看手册!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D:
留个名字,我碰到的问题完全一样,折腾了好长好长时间,才发现要写两次,发帖求助,无果。现在代码里面只能写两次了。100khz的纹波可能是你在da输出上面加了负载电容了,本来是想当滤波电容用的,结果好心干坏事,后来看手册上面写最大负载电容为几十个pF。

网友B:
嗯,100K的纹波是带载能力不够,我不得不在后级加一个电压跟随器.问题就解决了.
关于写二次的问题,我们也碰到了,但没有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也只能写二次.不知哪位仁兄解决了这个问题,给点建议.哈哈,要不大家一起去问TI的技术支持吧.^_^

网友E:
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也是要写两次才有DA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2011-12-17):
同样的问题啊,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俺这有时写两次也不一定有输出,得好几次,有时又一次就输出了,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G(2012-04-01):
对,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总感觉是通道a和通道b输出会相互影响。

网友H:
会不会是DAC芯片本身就有问题呢,以前遇到过AD5620,也是双路12位输出,接触器动作时就偶尔会死掉,接触再一动作可能又给活过来了,如果接触器不动作,一整天都好好的,后来换了个DAC,再也没那毛病

网友I(2013-08-03):
我也纠结了好久,,错误的关键是我把最低有效的延时时间给忽略了,,加上这个延时,,程序效果就出来了,最大可以输出基准电压的两倍

网友J(2014-05-0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写两遍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