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音乐的信号得到音乐模式

楼主(2008-08-14):
请问各位大虾,根据音乐的电信号怎么才能知道音乐的模式?比如摇滚,流行音乐.
从信号上来判断,我现在想法,FFT后,看频谱分步.但是细节东西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A:
逆向判断?高难动作哦

音乐的模式本来就是一个很含糊的东东,没个标准,没个定规.
正向设定了,听众不认可也认可了
你还要从一个很含糊的东东来逆向辨认,恐怕很难如愿.
哈哈,lz在玩什么呀?

楼主:
一玩具

一个玩具,按照外部软入的音乐模式,播放不同的动画.
不同音乐模式,播放的动画不一样,但感觉很难分辨啊

网友B:
这个很麻烦

楼主:
大虾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东东

网友A:
随机的难,固定的好办

早期的色彩音乐喷泉就是事先在磁带左声道录音乐,右声道录控制信号.让喷泉跟着旋律变化.
现代的音乐喷泉则是把乐音进行带通滤波,以不同频段的乐音来控制不同的喷头,例如低音段控制中央主喷头,中音段控制周边的摇摆喷头,高音段控制另星小喷头.除了按频段控制,同时还可根据该频段的强度来控制喷头的喷射级数.
由于喷射水柱是有延时的,所以很难做到机电同步.
改善方法就是事先修正.要想实时修正也不是没可能,好在现在内存便宜,可先读入乐音,分析合成后再播出.

网友C:
通过节奏可能能粗粗的分一下

楼主:
通过节奏可能能粗粗的分一下

我想也是通过节奏来分
只有思想,没有细节

网友D:
人工智能啊

网友E:
呵呵,找个音乐家,让他来控制信号开关;-)

网友F:
跟据频谱进行选频再加上音乐节奏..

楼主你还搞音响吗,给点提示你吧,参照电视机图纸可能会有的,

楼主:
ff

不搞音响,只是想做好一点.
电视机图纸会有?

网友F:
电视那个不知是否?

我见松下电视个菜单-声音-模式....里面有个"自动".不知是否是自动转换音乐模式的.但我发觉启动这功能时对各种声音的效果确有各不同.....

网友G:
人工智能了,这东西模糊..

网友A:
lz要的是逆向判别哦

网友H:
节拍加特征识别

    前者不用多言,这里的“特征”指乐器的音色特征,不同风格的乐曲多数情况下会采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识别这些乐器再配合节奏也就**不离十了。音色在频谱上表现为基频叠加不同成分的高次谐波,比如摇滚常用的电贝司和流行歌曲配器常用的古典木吉他、电吉他的频谱差别就是非常明显的,更别说和钢琴之类的乐器比了。音色特征识别的难度在于单一乐器很容易通过频谱比对识别,但从混杂的乐队频谱中分离个别乐器的特征信号难度很大,不知楼主的目的为何?如果是做博硕士课题研究,这恐怕是唯一可入手的正道(另外就是旋律分析AI了,目前人类掌握的AI水平还远不堪用),但若是做应用产品就是完全无必要的,音乐喷泉之类的多数是靠节奏或预先编程控制,复杂点的也只是大致分析一下整体频谱成分,搞个动作花样对应就可以了,做玩具,靠节拍足矣。

楼主:
谢谢楼上

做玩具而已

楼主:
楼上,能详解一下嘛

我做的东西和你说的差不多,根据不同的节奏后判断音乐模式,然后在LCD上显示不同的动画,搞频谱分析的话,我还怀疑公司选的单片机是否能跑得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