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给求证下放案的可行性

楼主(2008-08-14):
3MSPS的ADC连续采样 3mS,  产生32KB的数据, 有CPLD控制后
把数据发给CY7C68013的4KB  FIFO ,  由PC发BULK IN 传输
通知68013提交数据. 要求 1 S 内数据刷新50次
,  总的采样时间1S内为150mS.

不打算用CPLD外扩SRAM作缓冲, 把68013的4个端点配置为IN端点
每个端点512B的双缓冲.

不知道能满足要求不能?   请大侠发表下看法.

我的想法. PC端程序开4个任务. 每个任务对一个IN pipe作读操作
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不丢数据.

谢谢

网友A:
我看不行,CPLD写4K的FIFO时,你的采样数据放哪里了?

3MSPS 3ms采的32KB数据是均匀连续的,CPLD写FIFO是阵发的,不用缓冲不行吧

网友B:
看的不太明白,是这个意思吗?

每3ms的数据是32k。每秒采样50次,总数据量32k*50=1500KB/S,如果这样的话。倒是可以用个带USB1.1接口的高速单片机,如8051F320之类的,这样可以省掉CPLD和昂贵的FIFO芯片,速度上也能满足要求。一点拙见。

网友A:
3楼,USB全速无法跑1500KB/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