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51的P3口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楼主(2008-08-17):
INT1口,输入周期性跳变电平来进行触发中断

跳变电平接上INT1口后就很不正常,时而为高电平,时而呈现正常跳变电平

将该处断开后,测量信号很正常,始终为周期性跳变信号,接上后就不正常了,特别是断电再上电时。

单片机为P89V51RB2

考虑到P3为多功能口,如果不作为第二功能口则做为IO口,这时就是高电平

请问是否有这种现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前一天调得好好的,到了第二天又要再断开重新接很麻烦,作为一个系统来说,肯定是完全不合格的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实在不行就在中间加一级缓冲

网友B:
会不会你的软件有写INT1脚?

楼主:
中间有一级三极管的跟随电路的/没有对INT1进行任何操作

楼主: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症状

就是你放在那让它上电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

很怪很怪

不过不是电路板印刷的,而是找个实验板搭的电平产生电路然后接到51脚上

不知道这个有影响没

网友C:
带负载能力太差

或者本身处于不可靠振荡状态
缓冲器换高阻抗的HC系列IC看看

楼主:
恩,谢谢楼上

很有可能是振荡状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