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的EEPROM问题

楼主(2008-08-17):
大家好
  我对stc12c5412内部的eeprom进行读写,发现只有刚刚下载后的那次结果是正确的,只要断电再启动,读出的值全为0,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好像只要下载程序,所谓的“eeprom”内容就全部清零

好像只要下载程序,所谓的“eeprom”内容就全部清零,但我明明选择了“下次下载应用程序数据flash一并清0 NO”(即不清除),不知为什么? 先往下调试吧,希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re

5412可以应用程序改应用程序的 不像5410是2800H开始不影响。
你说的EEPROM要从程序容量末尾开始存  不是从0000开始

网友B:
好像片内的EEPROM都是这样的

我用过ATMEGA8修改FLASH不修改EEPROM的时候也是这样,用的SL的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