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运放...

楼主(2008-08-18):
最近在上手ADuC7026,它的12位DAC电压输出为0~2.5V
而我要将其放大至0~10V,工控方面用,我觉得一级同向比例放大4倍应该就够了,但具体的运放芯片就比较麻烦了,感觉还可以的不是买不到就是价格太贵,郁闷...
请问各位大师:有没有比较合理的运放芯片呢?当然最好是单电源供电(主要是电源再加一路要改线路板,当然实在不行也只能双电源了)...

网友A:
不要求带宽就是324,实在不想用双电源你可以输出2.5-10v

楼主:
这样啊...

2.5V~10V...看来还是有些问题~~如果换成正负15V电源供电,那么选什么运放能输出0~10V呢?特别是那个0V...调零好麻烦啊...不知道有没有不用调零直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