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c语言中如何调用三角函数

楼主(2008-08-19):
小弟是初学菜鸟
想试一下如何调用三角函数
用的单片机是C8051F020
用P0口输出
调用指令写为:P0=sin(0);
下载程序后无反应
请高手指点一下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调用三角函数?

问题可能太简单,还望各位赐教!先行谢过了!

网友A:
P0只能接受0X0-0XFF的

你的SIN函数需要把结果通过运算到0X0-0XFF的范围,然后取整数部分

网友B:
嘿嘿

初中生就知道,sin(x)<=1吧?LZ问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无语

网友C:
呵呵, 255*sin(0)还是等于0啊

楼上的数学呀...

PS:
唉,
俺最怕别人说什么“无反应”了,
到底啥是“无反应”啊?
“无反应”长什么样的哩????

网友D:
呵呵,我也想知道“无反应”长什么样的!

楼主:
谢谢dai_weis及各位

谢谢dai_weis,我再试试

我用P0=sin(0);的想法是想把P0口请零,但并未实现,谢谢各位!

网友E:
看一下函数原型不久什么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