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轮周计算距离的题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19):
不太明白你的系统……

乘除法怎么会运算量太大呢?
用加减法也不是不可以,定义一个ulong型变量,或者用定点数累加即可。

网友B:
每转一圈就加3,显示是显示整数,然后...

在倒数第二位多显示个小数点

明白吗?

网友:
随便啥整都行啊

很多地方计米除不净的岂不是要郁闷死了

网友C:
嘿嘿

3楼正解。

LZ大概总以为MCU就是人的脑子。

难道就不会以分米为单位累计距离吗?

显示的时候,在个位十位之间放个小数点,看起来显示的就是米了。

网友D:
定点数

定点数,也就是更换单位。
以0.1米为单位计算,甚至以0.3米为单位计算

这样, distance++;就解决了。
显示的时候 就显示distance*3/10,单位是米。

网友E:
比如显示30.0

实际显示300,再显示个小数点符号就行。内部存储的就是300。
小数点是显示的符号,不是计算的符号。

网友F:
实际上不可能刚好是0.3M,

所以每转一周,SUM += 0.300000000*(256*256*256),
SUM>>24就是你的结果.
再仔细思考一下,就看得出来不可能做的到"10万公里后,误差也不大于正负1米",因为0.3米的周长要精确到0.003个微米,可能吗?

网友C:
嘿嘿

LS看前面的帖子不仔细吧?LZ最后一行,最后一句。

网友F:
哈哈!

要知道软件计算.除非MCU出错,哪有误差.
就象一个时钟,软件记时部分是无误差的,误差只是硬件带来的.
如此以来讨论只要算法正确,软件误差永远为0.

网友G:
考虑以下车轮的滑动吧,这个影响很大的哦

楼主:
8楼的方法很好

楼主:
回10楼,软件也有精度限制

回10楼

网友F:
LZ的方法也不错,

我的看法是软件设计也要与硬件相称,这样只要SUM += 0.3000000*256*256,就足够了。

网友H:
LZ的算法的精度提高有啥特别吗!

LZ的算法的精度提高有啥特别吗!
倒是感觉XWJ的更,,,,

楼主:
回复15楼

回复15楼

网友I:
误差应该是有传感器测量上产生的,软件计算怎么会有误差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J:
BCD

       DT   EQU 30H     ; PACKED BCD
       DT1  DATA DT  ;         0.01m
       DT2  DATA DT+1;         1m
       DT3  DATA DT+2;       100m
       DT4  DATA DT+3;     10000m
       DT5  DATA DT+4;   1000000m
       DT6  DATA DT+5; 100000000m

;--------------------------------------
; DT = 0
SUB_CLR_DATA:
      MOV R0, #DT
      MOV R2, #6
CLR_DATA:
        MOV @R0, #0
        INC R0
      DJNZ R2, CLR_DATA
      RET
;-------------------------------
SUB_ADD_30_CM:
      MOV R0, #DT
      MOV A, #30
      CLR C
NEXT_ADD_30:
          ADDC A, @R0
          DA A
          MOV @R0, A
          CLR A
          INC R0
       JC NEXT_ADD_30
      RET

网友K:
xwj应该是最直接的

xwj应该是最直接的

楼主:
感谢18楼的回复

感谢18楼的回复。

网友J:
RE: 不会溢出

       cD1  EQU 34H  ; BCD 0.34567890
       cD2  EQU 56H
       cD3  EQU 78H
       cD4  EQU 90H

       DTB  EQU 30H
       DTB1 DATA DTB+0; 90H
       DTB2 DATA DTB+1; 78H
       DTB3 DATA DTB+2; 56H
       DTB4 DATA DTB+3; 34H

       DT   EQU DTB+4     ; PACKED BCD
       DT1  DATA DT+0;         0.00000001m
       DT2  DATA DT+1;         0.000001m
       DT3  DATA DT+2;         0.0001m
       DT4  DATA DT+3;         0.01m
       DT5  DATA DT+4;         1m
       DT6  DATA DT+5;       100m
       DT7  DATA DT+6;     10000m
       DT8  DATA DT+7;   1000000m
       DT9  DATA DT+8; 100000000m
       DT10 DATA DT+9
;--------------------------------------
; DT = 0
SUB_CLR_DATA:
      MOV R0, #DTB
      MOV @R0, #DTB1
      INC R0
      MOV @R0, #DTB2
      INC R0
      MOV @R0, #DTB3
      INC R0
      MOV @R0, #DTB4
      INC R0

      MOV R2, #(9)
CLR_DATA:
        MOV @R0, #0
        INC R0
      DJNZ R2, CLR_DATA
      RET
;-------------------------------
SUB_ADD_30_CM:
   ;--ADD_30_R2A
      MOV R0, #DT
      MOV R1, #DTB
      MOV R2, #4
      CLR C
L_ADD_30_R2A:
        MOV A, @R0
        ADDC A, @R1
        DA A
        MOV @R0, A
        INC R0
        INC R1
      DJNZ R2, L_ADD_30_R2A

      JNC L_ADD_30_EX
        CLR A
        MOV DT10, A

NEXT_ADD_30:
        ADDC A, @R0
        DA A
        MOV @R0, A
        CLR A
        INC R0
      JC NEXT_ADD_30

      MOV DT10, A

L_ADD_30_EX:
      RET

楼主:
楼上的方法也不错

楼上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L:
讨论这个没啥意义吧...刷新距离显示是慢速设备,计算量大

网友B:
呵呵,同意蛋蛋的见解

网友M:
活用定点算法

可以将任何数看成整数与小数部分,
直接用定点累加,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阶码”
可以达到任意精度的。
处理数值计算问题有很多诀窍的,关键看你是怎样的眼光看数字。

网友:
就一计米器罢了

几十块钱的东西,在很多控制器里此功能只是一附带的简单功能而已,至于要吹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