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8-08-21):
本人初学单片机ATmega8,遇一问题,就是在自己电脑用下载器下不了程序,但在别人的行,(都是相同驱程相同软件啊),为什么?软件用AVRstudio,下载时失败,具体为点verify时提示WARNING: FLASH contents differs from file.. FAILED!,点program时提示programming FLash failed。谁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已经加密了

楼主:

不会吧,另一台电脑都行啊,加密什么的我不知道啊……

网友B:
单片机问题

   我以前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当你将驱动装到电脑上时,要把两个只读文件的属性去掉就可以.
   这是我遇到的解决方法,不知适不适合你?

楼主:

哦,答案很新鲜,但具体是那两个文件?麻烦再说详细点哦!

网友C:
好解决

我想是你的AVRstudio软件有问题,或者与你写程序的ISP版本如STK500不一致,从新升级后就可以了,我遇到过。或者你链接的ISP中6根线不正确。如果你换其他的MCU也不成,我想就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6楼

我试试吧,但既然同样的软件在别人机器行,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谢谢回答!

网友B:
我以前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这边就是把前面两个只读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D:
是否有中文路径或中文名?

推荐双龙的ISP软件,不错
相关链接:http://www.sl.com.cn/down/software/1/SLISP_V1709.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