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超强的编辑器SlickEdit 2008

楼主(2008-08-21):
最开始文本编辑器到...到论坛高人介绍的Source Insight.
Source Insight用了好久,还是这个版本,难得见它更新过.对中文的支持一直没有改进.最近发现的SlickEdit不敢独享,特发广大群众分享.Source Insight有的功能它都有.并且有了许多Source Insight没有的功能.值得有两点拿出来说说一个代码拆叠,一个是一个随带超好用的计算器,比XP自带的那个好用多了.
SlickEdit 2008讯雷有下,**也有

网友A:
Source Insight挺好的啊

不过对中文的支持方面确实不敢恭维,其他方面都不错。

楼主:
楼上兄台可以试试SlickEdit,

**用两天,你会把Source Insight忘掉的

网友B:
代码折叠查错很有用,uEdit32这方面做得很好

网友C:
都用了一年了

感觉还不错,就是有的时候反应慢点

楼主:
楼上的兄台,给个中文教程呀

网友D:
庞然大物, 不感兴趣

网友E:
确实太巨大,对编程的简单编辑没多大用处

楼主:
有个几个文件,多个子函数就有用处了.

空闲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呀.反正不要发钱.有汔车开.没有理由去开拖拉机

楼主:
软件本身大,有什么关系,

是装在电脑上,又不装到单片机中,软件本身运行速度够快就可以了.
看来想拉些聪明人进来用用.然后写个教程之类的,让我分享的目的达不到了.

网友F:
俺用编辑器,只用很有限的几个功能

颜色区别语法
搜索
文件比较
折叠

网友G:
UltraEdit

一直都在用UltraEdit,感觉这个很好,除了ls说的几个功能以外,它还有列模式,写汇编的时候感觉很爽。

网友H:
不做中大型软件项目,或没读过大型代码的人是很难体会楼主的感受的

网友I:
早用过,后来还是选择了source insight

网友J:
SourceInsight与SlickEdit使用感受及比较

SourceInsight:
优点:软件小,语法着色多,反应快,视域广
缺点:对中文的支持不是很好
SlickEdit:
优点:加入了如.net的一些功能(怀疑作者可能就是参考的.net)
如重构,但是对函数的重构还可以,对变量的重构就不尽如人意了,当重构一个循环变量i时,会将其他函数中的i重构掉。
另外如函数的参数提示。
当然附带的计算器也挺好用,但是说比WINDOWS自带的好用,我不敢苟同。
缺点:
①对函数的声明自动提示不是很好,得自己输入
②反应速度不快
③视域不够广。

楼主:
回楼上

你说的缺点
1对函数的声明自动提示不是很好,得自己输入(你把Preview这个界面打开,用法与SourceInsight是一模一样的,不会比SourceInsight的差.起码有专门的注解小窗口,函数声明)
②反应速度不快(我同一台电脑装的是上面所说的软件没有发觉)
③视域不够广(习惯问题,记事本够大,一行程序不致于占一个屏幕吧.主要是上下够长就可以.SlickEdit各位菜单是可以到处移动的)。

我认为的缺点:没有中文版.操作太复杂了.好多功能都不会用.楼上说的优点.我还没有觉得,我用不上.

SourceInsight用的最不随手的地方是没有代码拆叠功能.中文支持听人有个写了个宏.可以支持只删一半字的问题了.

楼上这位兄台是不是用SlickEdit没有超过3天.就给它下结论了.

不过各位看客,哪个好与不好.都跟我没有关系.他们老板都不是我亲戚.哈...
我觉得对任何事物好与不好.要先去认真的试一下先.才好下结论.试过了都可能出错,何况试都没去仔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