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高手

楼主(2008-08-22):
从网上下载个拼音输入法,在keil下编译后有个错误提示 too many initializer ,说这个数组的初始化有问题,请高人指点
//"拼音输入法查询码表"

unsigned char  PY_index_a[][8]={
                            {"     ",0x00,0x00},
                            {"i    ",0x05,0x00},
                            {"n    ",0x20,0x00},
                            {"ng   ",0x33,0x00},
                            {"o    ",0x3A,0x00}};

网友A:
数组定义的元素才8个,但初始化时元素超过了8个。

楼主:
请3楼的说一下应该怎么改啊

楼主:
谢谢5搂的,我改啦可以,如果是原理的那种方式怎么不行啊

网友B:
网上有能编译通过的.

小心编码对照表不全,可能导致有些字符无法输入的.

楼主:
没有明白7楼说的什么意思,在详细点,谢谢

网友C:
Keil肯定通不过

既然用了字符串,就不该加0x00,0x00,不然Keil肯定通不过,其他的编译器就不知道了

网友D:
re

定义个结构吧 你定义数组的类型和数组里的元素类型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