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汉字显示程序,有感而发.

楼主(2008-08-23):
C语言,为什么不能这么定义呢 #define 汉  32
如果能,岂不是为我做汉字库时省了许多的内存吗?

楼主: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中的都可以这么定义,void 函数a(void)
为什么不把C编译器也搞成可以嘛,汉字也是字符呀.

网友A:
中国人开发软件就能了。。。

网友B:
会直观些, 但不会省内存吧

网友C:
给函数和变量起名字的时候也想过

给函数和变量起名字的时候很麻烦,或者英文表达不确切,或者用拼音.当时就像啥时候能支持中文.

unsigned int 显示温度=0;
unsigned int 测试温度=0;

void 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int 参数);
unsigned int 读取AD( unsigned char AD_通道 );

main()
{
测试温度 = 读取AD(0);
显示温度 = 滤波(测试温度);
数码管显示( 显示温度 );
}

网友D:
唉,里不怕大致麻烦的话,

全部打完了再替换成拼音或英文即可
也可以变革程序自动转换

但是,有必要吗?????

楼主:
楼上大侠.自制的汉字库,你是如何处理的呀?

我们初学者常常把汉字编码做成一个数组.如每个汉字占用32个字节.第N个字就是n*32为首地址.可问题就来了.把数字想成汉字,岂不是天书,

楼主:
像我刚才说的方法.实在太笨了.

肯定高人们不是这么用的.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方法.xwj能指点我吗?

网友E:
C语言规定标识符只能由大小写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

不但汉字不行,带注音符号的非英文字母也不行,如法文、德文、俄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