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LED屏驱动电路区别

楼主(2008-08-25):
请问这两种驱动什么区别
按我理解,采用右边的电路是可以的,595驱动能力能到35MA,138选通时,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和地构成贿赂
而我在网上找到大部分是左边的电路,如果138输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电流不是灌到595引脚里面了么?那又如何体现595的输出35MA的驱动能力呢
请高人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发言啊

沙发居然是我  怎么没人发言啊

网友A:
595有很多种的

不同的595参数、引脚排列完全不同的

74HC595虽然最大能输出±35mA的电流,但受ICC(VCC、GND)最大电流的限制,不适合用于大电流驱动

而TPIC6B595只能灌入电流,输出阻抗很小,能承受最大500mA的灌电流,一般的LED条屏都是用的这个,毕竟动态扫描的峰值电流要比平均电流大的多才能达到正常亮度哦

楼主:
回复3楼

1:作为普通8*8 &5的LED点阵,一只LED一般只需要20MA电流,这样的话用74HC595设计成直接输出驱动LED应该没问题吧,就如我图中的右边的形式
2:74HC595的的PDF里有说持续输出电流是(正负35MA),这个负的35MA是不是就代表74HC595的灌电流呢
3:TPIC6B595我看PDF就写尖峰输出电流是500MA,持续输出是150MA,我没有看到灌电流,或许我的英语太差还没看明白

请教各位了

楼主:
人呢

人呢

网友B:
第二种画法有问题

三极管的开并特性要多看看,会饱和不彻底的.

网友C:
抄来抄去,很多人都懒得去研究了

所以以讹传讹一点都不奇怪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下什么叫饱和不彻底啊

高人能不能解释下什么叫饱和不彻底啊

网友D:
不是饱和不彻底,而是根本不会饱和

B输入,E输出,典型的射随器接法,不会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