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89c2051正在工作

楼主(2008-08-2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先从检查以下三点

第一电源是否正常?
第二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第三晶振是否起振?
检查以上三点没问题,单片机一般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写个小程序测试

如点亮一个LED

楼主:
谢谢

我单片机已经焊到PCB板上去了,而且我的板子没有LED

请问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是说看复位端是否为无效电平是吗?

网友B:
二楼说的是“单片机一般都能正常工作”

这三点都没问题也不代表单片机就一定在正常工作了

楼主:
谢谢

嗯嗯,谢谢。我再试试看,昨天那个容量的问题解决了,今天来试试看。

网友A:
正常工作的前提是单片机片子要OK,而且一定要烧录正确的程

否则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
TO楼主: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主要是看上电时是否有一个复位脉充,是高电平脉冲还是低电平脉冲我就 记不清了,楼主自己可以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在放两个发光二极管还是有必要哈

见过一高工费时几年开发的控制板,一个指示灯都没有,有电没也不知道,更不要说板子在工作没了

网友C:
工作1脚为低电平

晶振4.5有波形,工作io能输出相关的时序。看门狗io有定时输出。

网友D:
检测ALE脚波形

若片子正常则该脚应该有波形输出的。

网友B:
晕,89C2051那来ALE脚

网友E:
写一个简单程序,从IO口上输出脉冲。然后用示波器量。

写一个简单程序,从IO口上输出脉冲。然后用示波器量。还可以测量整个板的电流。工作时电流要大一点。但不绝对

网友F:
RE

2051焊了 再烧程序都难,还要拆下来。
用底座比较方便~

网友G:
用示波器测监视io口阿

既然楼主敢把片子直接焊上去(楼主的意思好像是单片机已经焊上去,不能再烧录一个测试程序进去了),说明程序肯定不是在调试阶段,既然程序没有问题,单片机正常运行的时候单片机的io口肯定会按程序设定的内容有输出阿。用示波器监视io口的输出,观察它和程序里设定的是不是一致就可以判断单片机在没在工作了。

网友H:
如果没有把握

就留一个口用于示波器观察或者直接LED显示正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