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FN封装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08-08-26):
谁能推荐一个常见的、便宜的,大概就在89C58级别就可以了,flash大点,ram有个1K就差不多了,单片机,便宜一点。
谢谢。

网友A:
MICROCHIP

MICROCHIP基本型号都有QFN封装
你所说的便宜是什么量级?几元?十几元?几十元?
还有程序容量?I/O?其它配置?

网友B:
C8051F系列有很多,就是不知道价格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Freescale也有不少,关键是你要求的价格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

谢谢楼上两位。

我需要的价格范围,大概在20元以内,12~15元最好。
我需要的IO数,可用IO有12个即可。
flash在32K或32K以上。
RAM在1K以上。
至少一个UART,最好也支持SPI。
最好有在系统编程
最好功耗较低

其它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B:
C8051F系列有不少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