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每编译一次,怎么做到程序版本号+1

楼主(2008-08-26):
大家都是怎么管理程序版本号的?

网友A:
呵呵,自己手工加

网友B:
???

不懂你的具体意思~!

楼主:
是这样的,我要做到程序的自动版本升级

程序中定义了一个版本号unsigned char Ver[],通过串口显示出来
每编译一次,程序的版本号能自动+1。
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是真是假?

猜猜看。。。

呵呵,需要你的IDE支持。。。

网友C:
不好搞!

或者可以用日期代替版本号.
我现在也是自己手工加,但有时候会忘记.

楼主:
版本号规则是:2.14.2.build1258

这个是老板要求的。
之前的规则是2.14.2.build080826,即最后一个号为当前日期,这个到是好做。但是老板认为,要是同一天当中,修改多次或多个人同时修改,就不好分辨版本了。
我提出过再加上TIME,但是老板认为版本号太长了。。。。。。
有啥子办法???????

网友D:
俺用手工加

网友E:
这个要求没啥道理

版本管理,主要是版本号和工程文件能够严格对应。
正式版本、发货版本应该进入版本库。进入版本库时手工设一个版本号即可。

太多的版本号,其实没法管理。

楼主:
确实没有道理,而且这么改,和以前的都冲突了,都要跟着

手工加我嫌麻烦了.........囧~
就技术论技术,有什么办法?

网友F:
要命

每编译一次加一,那不得N次啊.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了.
应该用时间配合版本号配合说明比较好.

网友:
版本越少越好,最好是孤本

网友G:
俺用手工改。规则是:2.14.2

网友:
新,最新,最最新...见过的最牛的版本命名

网友H:
不是有版本管理软件吗

你修改一次,就用版本管理软件更新一下,cvs现在有个新的版本

网友I:
哈哈,超新星,比昨天还新...

鬼才搞得清:-Q

^_~

网友J:
keil通过脚本是可以支持这个功能的,如何实现忘了

如果用日期可以在源码中加入这些宏,这是所有标准c编译器支持的
__DATE__
__TIME__
重新编译后就能自动更新

网友:
那是一高工写的程序,是初学者还就算了

真不知道咋混过来的

楼主:
=。=高工都出来了

日期和时间做为版本名好搞~
CVS没用过,外部重新命名文件名也好说,调用脚本就行
只是想程序内做到这个修改

网友I:
呵呵,先换页

欧麻利麻利哄~~~~~

网友I:
呵呵,不开玩笑了,给你个一直在用的版本控制工具吧

Keil C51 版本号及编译计数器(Build Counter)控制 接口说明

接口程序包内文件:
1、Ver.pre:     版本控制文件
1、Ver.h:     版本控制头文件
2、VerTrans.exe:版本控制执行文件
3、VerTrans.c:     版本控制执行文件源码
5、Readme.txt:     本说明文档

使用说明:
1、VerTrans.exe: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版本控制文件名称,可参照Ver.h;
   第二个参数是版本号及Build Counter位于的行号,第一行即为 1。
   版本号及Build Counter形式为“A.B.C.XXXX”,A、B及C为版本号,取值均为0~9,
   XXXX为Build Counter,取值0000~9999,该值超过9999时回到0001,且C值加1,如
   C的值超过9,则C的值回到0,B的值加1,依此类推,如果A也达到9,那就劳您手工改一改啦 :)
   注意:版本号及Build Counter的格式、位数不能改变!如有改变请自行更改VerTrans.c。
2、Ver.h:该文件中定义一些们于Code空间的字符串,一般可在主文件中包含该文件,
   然后即可引用其中的信息。
3、操作:将Ver.pre,Ver.h,VerTrans.exe复制到工程目录;
   将文件Ver.pre加入工程,Keil将提示“Get Filetype”,选“Custom file”,
   然后在Ver.pre上点右键,选择“Options ...”,在弹出对话框的最下面“Custom”中
   填“VerTrans Ver.h 5”(如Ver.h文件名或其中的版本号所在行号不同,自行更改即可),确定。
   则每次编译后编译窗口会显示“***** Build:XXXX *****”。
   当然你也可在 Options for target1... 之 Output->Run User Program ... 中来执行,如果
   没处写还可以写个批处理文件 :)
   而在主程序中自然可用 GC_Ver 或 &GC_Ver[n] 来引用其中的信息。
4、VerTrans.c:即控制文件的源代码,可作为参照,你也可以自行更改以适合您的需要。

其他说明:
1、本程序的编制及说明参照了keil的gs51.pdf,并感谢龙斑竹的提示及帮助,否则我还在用笨办法 :)
   请访问 www.c51bbs.com,会有意外收获 :)
2、本程序用于在 Keil C51 中每次编译时修改一个计数器(Build Counter)。
3、本程序在Keil C51 V6.14,进行了测试。
4、本程序无任何商业目的,对使用本程序造成的后果本人不负任何责任。
5、本程序用 Turbo C++ 3.0 编译,如要用于其他编译环境,则请自行更改代码。
6、如发现本程序有任何问题,请mail至:youth_jack@163.net,本人将不胜感激。
7、本程序允许自由转载,但转载时请勿更改。

    *** Youth ***
      2001-08-13

版本文件示例:
code char GC_CLDate[]   = __DATE__;
code char GC_CLTime[]   = __TIME__;
code char GC_MCU[]      = {"AT89C52"};
code char GC_FOSC[]     = {"11.150MHz"};
code char GC_Ver[]      = {"1.0.1.2172"};
code char GC_Type[]     = {"XWJ_ATKEY"};
code char GC_Dever[]    = {"XuWenjun"};
code char GC_OS[]       = {"Rtx-Tiny"};

GC_Ver[]会根据编译次数自动计数,程序中包含ver.h然后printf(GC_Ver);即可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1175159399.rar

网友K:
LS的强人啊

LS的 忒强了.....这都有招

楼主:
高手,高手,膜拜

Orz

网友I:
呵呵,别人2001年发表的东西,那时我还是Keil的初学者

觉得好用就一直用下来了

其实知道方法自己编程也是很容易的:
编译个DOS程序,读配置文件,过滤、转换字符串后加1,重新写入文件,同时显示信息即可,相信这里谁都会写这个VerTrans.exe哦

网友L:
这个貌似合理啊!

老板很有想法啊!

楼主:
老板很磨人......

还是要仔细看手册啊~

网友M:
这个好像不难,

猜想:
    自己用VC写一个小程序,由该程序维护C文件中特定名称数组名的那个版本号数据,在Keil设置一下,每次编译前调用该EXE文件,由它修改C文件,之后编译.呵呵,这只是猜测的,因为Keil支持编译完成后调用某个EXE(做烧写之类的),所以猜想也应该有可能编译前调用某个EXE.

网友N:
支持17楼的说法!

顶!我就是这么设计的,版本好作为公司的版权,当然公司说了算,至于每次编译要加1,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客户对这个要求不是很严的。

网友O:
用SVN

可以用开源的SVN做为版本库管理,在keilc中调用他的脚本文件,

网友P:
嘿嘿

char * Date_Str = __DATE__;

就可以了。

Date_Str里就有一字符串(在代码编译的时候生成的啊),比如今天这会儿编译的,这个串的内容就是:"Aug 27 2008"
注意双引号不属于这个串,嘿嘿

char * Time_Str = __TIME__;

Time_Str的内容是:"01:06:58"

怎么样从这俩串里找字符形成版本信息,就很容易了。
对了,__DATE__,__TIME__前后都是俩下划线。

楼主:
LS的日期时间到是做通了

曾今考虑过用批处理替换.c或.h里的字符串,但是调用的时候是在编译后进行处理,一直卡着。

网友Q:
ls,我试了一下怎么显示不是01:06:58之类的东西

你那里的显示结果是什么,你是不是转化了一下

网友R:
一定要自动化的话

就自己编一个程序好了

网友P:
嘿嘿

LS在KEIL里建一个小的project,然后仿一把真就可以看到了,仿的时候监视下面的变量Date_Str和Time_Str。

char * Date_Str = __DATE__;
char * Time_Str = __TIME__;
void main()
{
    for(;;);
}

网友D:
楼上这招管用的话,那真是高招

俺抽空试试.

网友I:
晕菜,竟然还有这么多不知道__DATE__、__TIME__的...

网友J:
用__DATE__等宏的缺陷是

必须重新编译包含这个宏的c文件,无论它是否修改

有些ide可以自动设置比如ads
keil也许也可以吧

楼主:
LS的说的是,需要重新编译包含这些宏的C文件

__DATE__
__DATE2__
__TIME__
都比较好用,不过要注意对应的格式

网友S(2020-04-01):
不可以写flash然后让它自动加+1吗?

网友T:
bat脚本,时间日期,svn版本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