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简单的测温电路

楼主(2008-08-27):
大家好,我用的测温电路如下,电桥的一个臂是稳敏电阻,电路是很简单的,意图是将电桥的输出电压放大10倍,可是运放的输出与输入根本不是10倍关系,请问诸位大哥,这个电路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去掉R15,放大倍数为11

网友B:
我用过你的电路

你的电阻和放大器的10K,100K并联的.
具体电组就不是你算的那样.
你在输入运放器前加个电压跟随器问题就解决了.